那位大神知道MCP2515滤波器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4-01-16):
那位大神知道MCP2515滤波器如何设置的?教教小弟哦,小弟万分感激!我怎么设置运行后总是不成功

我须要只接收 E6 60 标准帧的报文,我的0号屏蔽寄存器设置为 FF E0 而过滤寄存器0设置为 E6 60 这样不行哦!

我参考这图片,设置不太理解,请各位大神们指教一二

楼主:
都是我的错!!我犯了一个很搞笑的错误,居然我没开启滤波功能,哎!郁闷啊

网友:
为什么还选这种独立的控制器

楼主:
成本低呗,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