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分析运放放大电路的话,这两款示波器选哪个,...

楼主(2014-01-16):
帮忙看下分析运放放大电路的话,这两款示波器选哪个,模拟的还是数字的。

数字的话暂且用逻辑分析仪了,但是小信号放大,AD前端电路分析应该选哪个

模拟示波器: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cb9u82e85dd

ADS1102CA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g1oe8s251da3

网友:
我只人认为如果用数字示波器去测量模拟电路的话觉得须要高点的采样率,采样频率越高还原出来的信号也就越接近现实中的信号,个人观点不要见笑

网友A:
岩崎的性能很好,之前我购买过,只是没有锁存功能,为了以后还是考虑考虑ADS110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岩崎的性能很好,之前我购买过,只是没有锁存功能,为了以后还是考虑考虑ADS1102吧 ...

那台模拟示波器是日本岩通的

××××××××××××××××××××
哦,我弄错了。查了一下,岩通计测株式会社应该是岩崎的子公司。IWATSU写成日本汉字应该是‘岩通’,不知道他的总公司的名字为什么是‘岩崎’,而且英文写的同样是IWATSU(岩崎应该是IWAZAKI)。

网友:
SS7810不错的,数字示波器不要买太低端的,不好用。

网友:
ADS1102CAL的吧,只是采样率低了点

网友A:
我有个办法,不如购买一台二手的岩崎,再加上一个逻辑分析议(就是那种接PC机的那种深度采样的逻辑分析议)这样以后你碰上一般的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都能解决了,价格应该两个加起来和一台1102的价格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办法,不如购买一台二手的岩崎,再加上一个逻辑分析议(就是那种接PC机的那种深度采样的逻辑分析议 ...

太感谢您了,兄弟,我这边已经有逻辑分析仪了,哈哈,usbee dx 用起来很爽。如果1102跟岩崎相比分析放大电路都差不多,我还是买个1102的,必经1102功能多点使用方便点。听说模拟示波器分析个低频信号就不行了?几HZ的,还有信号还得有很好的重复性?限制多了点吧

网友:
个人感觉数字示波器用起来更顺手。
那个安泰信ADS1102CAL看起来很漂亮啊,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预算充足的话,还是买泰克的吧!

网友:
最近泰克不是在搞活动么,挺超值的,加点预算呗。

网友:
泰克100MHZ带宽的示波器现在搞活动才30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