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逻辑分析仪内部图片

楼主(2014-01-16):
当时由于时间匆忙,图片拍得不多,请见谅。什么品牌看图片或许大家都能猜得到,为避免纠纷我就不指出了。毕竟,接下来的图片反映的做工实在让我汗颜。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其它的问题,我当时没使用就退货了。淘宝购买,不能确定是全新正品,还是返修货。
以下图片均为刚到手时拍的图片:

网友:
汉泰居然在兴森快捷做板

网友:
这还汗颜~你还没见过差的~

网友A:
有点吹毛求疵了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内部做工没有问题啊,LZ指的是外壳吧

网友:
他们的逻辑分析仪,和虚拟示波器,很早以前就在关注,没用过没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做工没有问题啊,LZ指的是外壳吧

还没问题?那么大的锡渣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吹毛求疵了吧?一分钱一分货~

性能和质量是两回事,就是卖100块也得把好质量关,那么大的锡渣很容易短路把设备搞坏。当时买了1000块。

网友:
就是电源插座那里有点锡渣,别的还好吧,

网友C:
除了那个锡渣没弄干净,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就为这个退货吗?
补充:感觉做工很扎实,一色的EPCOS钽电解和TI电源管理,这个不是杂牌电容和台湾芯片能比的,高速走线和器件排布也很工整,PCB也是让人放心的厂家做的,整体是很棒的。
      说实话要是真没拆了看觉得并不怎么样,但看了拆解图发现是个好东西,楼主可以告知具体型号,我准备去买一个

网友D:
估计是贴片过回流焊,接插件再人工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那个锡渣没弄干净,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就为这个退货吗?

外观多处磕碰,电阻焊反焊歪,几块很大的锡渣,最关键的是测试的时候老是当机,后来换了ESLA601,没有这些问题。
听你们的语气我觉得很是奇怪,就为这个?一个板子明显不一样的两种焊接工艺,那个电阻和电源座子焊得什么玩意嘛,难怪能买到这样的东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那个锡渣没弄干净,还有哪个地方有问题,就为这个退货吗?
补充:感觉做工很扎实,一色的EPCOS钽电解和 ...

你可以去买个试试,型号在第一个图的右下角。或许,我这台机子只是个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观多处磕碰,电阻焊反焊歪,几块很大的锡渣,最关键的是测试的时候老是当机,后来换了ESLA601,没有这 ...

一盘电阻基本不可能印字都是一个方向,贴片机也不会去识别这一方向,因此没有电阻焊反这一说法
贴片机的气动吸嘴很难保证绝对的贴正,只要没有发生严重的移位,就是允许的,图中的电阻偏得确实稍大了一点,但不影响功能
这块板子肯定是先走回流焊,再手工补焊插件器件,因此出现所谓两种工艺是很正常的
即使出现了遗留锡渣和外壳磕碰这样的问题,但瑕不掩瑜,从板子的做工和用料来讲,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器。
厂家需要在细节上多下功夫,以适应要求完美的客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盘电阻基本不可能印字都是一个方向,贴片机也不会去识别这一方向,因此没有电阻焊反这一说法
贴片机的 ...

R271焊了个底朝天,什么高级贴片机还带翻面贴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R271焊了个底朝天,什么高级贴片机还带翻面贴功能?

国产无牌电阻有装反在盘子里的不足为怪吧!哈哈哈!

网友:
设计的很好吧,生产没管理好;还算不错了吧

网友F(2014-02-25):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贴片过回流焊,接插件再人工补焊

同意,回流焊出来不会是这种效果。个人理解,回流焊出来焊锡没上好,人工补焊后忘了处理。下道工序没有看反面,质检没有机会检查到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回流焊出来不会是这种效果。个人理解,回流焊出来焊锡没上好,人工补焊后忘了处理。下道工序没有看 ...

或者质检不在乎这个问题……

就像楼上说的,设计不错,品控没做好

网友(2014-03-27):
感觉设计还是可以的,就是质量监控那块没做好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汉泰的500M取样,1G DDR2内存的。
LZ的应该是返修的或者有问题重新补焊过的。

我的用过一段时间,没啥问题。
1000块钱的东西,换泰克同样指标的我估计的卖上万了。

吐槽一下,国产的东西现在硬件上还是可以了,就是配套的软件超级不人性化,我的电脑是I5的CPU,用起来反应慢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