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样的电源线么

楼主(2014-01-16):
我看了这个颜色后,惊呆了。

网友:
就是颜色反了吧

楼主:
是的,要是用在开关回路中,本来关闭 L 线的,就不是了,有隐患啊。

网友:
接线之前最好检查一下!

网友:
我剪过一条垃圾电脑电源线,两根主线都是黑色0.5平方,地线黄皮0.07*5,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地线不是纯塑料已经算是有良心的了。

网友:
国内的垃圾排插,总功率能达2000W,一拆开一看一个平的电线也没有,就只有几个头发丝的那么粗的花线。

网友A:
5楼咕大湿所说的电线之前有坛友贴过。我就再贴一遍。

网友:
我的第一次,

楼主:
这个也有啊,长见识了,我还说霉呢,真是山外有山啊。

网友:
    看到了没有,3插头,居然只有2根线,连楼上的假塑料地线都不给你做一下样子。。。。线上还印刷了不少认证标志呐,,,,

                         ShenZhen TongYuan Industrial Co., LTD.

网友:
我们这边工人师傅都是胡接。。。LN从来不看。。

网友:
我去电子市场买的时候。。一般里俩米的是4.5.。粗的要我9块。。换了一个老朋友的店,他告诉我4.5那个他进货都要5块。。果断剪了。。结果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楼咕大湿所说的电线之前有坛友贴过。我就再贴一遍。

都不是单纯看线粗细的问题。。就算线很粗,其实线里参铜量也可以打折扣。。。我们只能安慰自己。。活这么大不容易

网友:
无下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