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飞行器绕yaw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4-01-16):
    四轴飞行器起飞后,绕yaw旋转。增加相应的对角电机速度,可以起到一定的抑制效果,但是增加了将近五分之一的油门,还是不能完全移植住。
    请问导致四轴飞行器这么大的旋转力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呢?(电机的安装,肉眼看不出不垂直)
    谢谢~

网友A:
正反桨体现出来的效率有一定差距,具体为什么会有,我个人感觉是地偏效应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桨体现出来的效率有一定差距,具体为什么会有,我个人感觉是地偏效应导致的。 ...

地偏效应影响应该比较小吧~   我现在感觉电机不垂直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地偏效应了,什么四轴6轴都这德行,只要逆时针自旋飞,动力可以低很多就可以悬停,而顺时针,那动力要提升很多才行,在悬停时,打逆时针旋转,飞机会快速上升,顺时针,会快速下降,不是操作手法导致的,这个我有特别去注意的,至于桨的安装,那肯定是保证了不会有装歪的

网友B(2014-03-29):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地偏效应了,什么四轴6轴都这德行,只要逆时针自旋飞,动力可以低很多就可以悬停,而顺 ...

大哥,我采用IMUupdate这个算法已经得出很符合要求的Pitch和Roll,请问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到准确的Yaw呢?
我试过用初始的Yaw+陀螺仪积分来算,但是会飘。用磁力计算有倾角时的Yaw动态时效果也很不好。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还望楼主大哥解答

网友(2015-03-14):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采用IMUupdate这个算法已经得出很符合要求的Pitch和Roll,请问应该用什么方法得到准确的Yaw呢?

“我试过用初始的Yaw+陀螺仪积分来算,但是会飘。用磁力计算有倾角时的Yaw动态时效果也很不好。”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楼主能否指导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