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imx287设计电路,USB2.0接口插U盘时会出现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4-01-17):
采用imx287设计电路,USB2.0接口插U盘时会出现系统重启现象。电路时参考FSL的参考设计进行的,是什么原因啊?是静电导致的吗?应该如何防护啊?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下面是电路图

楼主:
大家又遇到类似问题的吗?给支个招

网友:
VBUS电流过大导致系统供电异常?

楼主:
这个我试过,好像也不是这个原因。示波器测量电压没有发现异常。用手接触USB接口的金属壳,也会导致重启。我的电压芯片可以提供3A的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USB给U盘提供5V供电,是不是U盘进来的时候,5V过流了? 你用示波器抓一下 OC 是不是有变化。 示波器点住OC脚,插U盘进去,如果拉低了(应该是拉低),说明过流了。如果这样,就把OC脚断开,让5V直接给到USB,不要控制它。过流就过流,不理它。

楼主:
我也怀疑这个问题,我把过流检测芯片RT9706焊掉了,直接5V供电给U盘,电压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保持不变,降低了0.01V,应该没有影响。可以排除是电压供电不足的问题,现在怀疑是静电干扰的问题,或者匹配阻抗的问题?有点头大了,找不到复位的原因。

网友:
重启时的log贴上来看看,不一定是硬件原因

楼主:
有可能是软件的原因。我换了不同的U盘,发现带塑料保护套的U盘插上去没有问题,金属外壳的U盘插上去,系统就会复位。感觉不像软件的问题。

网友:
您好,您的问题我将会转给我们的I.MAX的工程师,请耐心等待!

网友:
imx53 板子 USB口出现过静电打坏现象,冬天干燥,当时操作没有带静电手环 ,听到放点声音后 USB口就挂了。建议增加 ESD防护器件,光靠BAV99可能扛不住。

网友:
楼主您好,由于我们的i.max工程师不在,所以建议您发送问题的描述到support@freescale.com

楼主(2014-03-01):
问题解决了,usb接口加了esd防护,重启的现象就没有再发生过!

网友:
如果这么容易就引发esd泻放,估计你的系统地结构可能有问题,或者u盘接口带电,虽然加器件可以解决但还是建议找找真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