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44,24bit + MAX6325ESA 电压表电路图,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楼主(2014-01-17):
大家看看这个图怎么样,我自己画的,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先这么办了

用ADS1244的原因是申请样片比较方便
用MAX6325的原因是因为简单

准备简单的把数字和模拟部分布线稍微考虑一下,其他就这么不变
MAX6235的TRIM端先做出来,悬空

stm32控制继电器通过光耦,不知道有没有改善的效果

信号输入通过简单的滤波器

两个档位,一个不衰减,一个衰减到十分之一

电压量程最大也就25V了,基本够用

准备扩展出电流档测量
暂时的方案是放大选用OP07C差分,用STM32自带的ADC转换,精度稍微低一点没关系

OP07C需要双电源,有点蛋疼,找找看怎么产生双12V电源好供电

采样电阻准备用50毫欧

楼主:
继电器的通路两条分别为  6-5-2-3   6--5--4--3

网友:
为啥不用6350?

楼主:
因为一不小心买了6325

网友A:
那为啥不申请1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啥不申请1245?

一不小心就1244了

网友(2014-05-04):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数据手册上写的是max6325输入电压为 8 - 36 V,5V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B(2014-08-02):
被坑了啊,max6325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知道1.7左右,输入为8v时 电压2.499996

楼主(2015-02-22):
引用 网友B:
被坑了啊,max6325输入电压为5v时输出知道1.7左右,输入为8v时 电压2.499996

没做了,悲催,开了一版之后就没时间,停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