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这款外壳,能否由雕刻机加工?附图

楼主(2014-01-17):
含正面图,背面图,侧边开孔图。以及加盖子之后的效果图。

想询问一下。这样子的外壳是否能够由雕刻机进行加工??如果不行,那该用怎样的设备??

网友:
可以  但广告雕刻机可能不行

网友:
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A:
高速雕刻机可以,最好采用导轨、伺服、电主轴。
螺丝孔如果要顺便攻牙,就要用数控铣床+挤压丝锥。
以前我们用台钳、金属502固定铝件,用502的话,加工完都是锤子垫布敲下来。

网友B:
在中发常见这种东西,感觉很高端的样子,是高频信号用的吗,微波雷达什么的?

网友C:
射频用的?
和手比机器大小应该不大,那雕铣机搞,或者加工中心啦,铝是软材料,很多都能搞,看精度需求啦
要是不攻丝,amo01说不定也能干
本身铝材不贵,那么多槽和孔,加工费该不便宜,刀纹看着好像不好看

网友:
整块铝铣出来的,很贵的
还是用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做这个比较合适

网友:
常用这种结构。好点的雕刻机,数控铣,加工中心都可以

网友D:
每个都雕,那成本要多少呀?

网友:
看里面的纹路应该是雕刻机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雕刻机可以,最好采用导轨、伺服、电主轴。
螺丝孔如果要顺便攻牙,就要用数控铣床+挤压丝锥。
以前我 ...

嗯嗯。是不是说。不仅仅转头需要会动的?下边的导轨也需要可移动的???新手。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发常见这种东西,感觉很高端的样子,是高频信号用的吗,微波雷达什么的? ...

是射频用的。具体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射频用的?
和手比机器大小应该不大,那雕铣机搞,或者加工中心啦,铝是软材料,很多都能搞,看精度需求啦

就是因为这玩意加工费太高了。。我也不相信这玩意要这么贵。。所以到坛子里问问。。报价几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都雕,那成本要多少呀?

这东西不考虑成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不是说。不仅仅转头需要会动的?下边的导轨也需要可移动的???新手。不是太懂。 ...

三轴就够了。
如果量很大,可以做专用机床。几个主轴同时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就够了。
如果量很大,可以做专用机床。几个主轴同时加工。

嗯。好的。谢谢了。知道了。这东西量不会大的。基本都是独一无二的。

网友:
量不大才用这种方式哩。。看刀路肯定是整块铣出来的。。这加工一个可不便宜。。

网友:
成本最低的应该是数控铣了吧。大部分雕刻机啃不动,能啃动的太慢。加工中心比数控铣要贵一些。

网友E:
楼上的腔体滤波器吧!这种都是先整体开模,然后铣床精加工,高指标的滤波器内部还要镀银。雕刻机也能加工,只是效率慢很多!如果整块铝洗出来那是慢的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腔体滤波器吧!这种都是先整体开模,然后铣床精加工,高指标的滤波器内部还要镀银。雕刻机也能加工, ...

这个东西没考虑批量。。现在弄的是试样。。批量应该更麻烦。。

网友F:
雕刻机可以加工,不过你要考虑加工效率。
这个壳体几乎99%都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因为要考虑到一个面加工一次加工成型,先大刀具加工,然后小R角的地方,大的刀具是没法加工的,要换小直径的刀具,型腔部分加工好了,还有孔和螺纹,加工中心直接换钻头钻孔,然后换丝攻或螺纹铣刀。

楼主要是能上壳体尺寸图,再加上你发的这个加工零件图,我能给你个大概的加工费参考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雕刻机可以加工,不过你要考虑加工效率。
这个壳体几乎99%都是加工中心做出来的,因为要考虑到一个面加工 ...

具体的图纸,我手头也没有。大致量了一下,尺寸是22cm*11cm*2cm。。

网友G:
光整块铝板估计都要50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光整块铝板估计都要50吧。。

加工这一套,,500应该要的。。。侧面也要打孔。。盖子也要打孔攻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加工这一套,,500应该要的。。。侧面也要打孔。。盖子也要打孔攻丝。。 ...

500加工费,估计你会被加工厂扫地出门。

从图来看,这个东西是用CNC加工的,lz可以参考一下阿莫那台80来万的CNC。
从加工步骤来看,起码装夹6次才能完成,估计要生成十来条刀路,太费事了。
10年我们cnc加工的报价是1小时内部120外部180,刀路另算,lz自己掂量下吧。

网友G:
楼主有图纸没,我出个刀路看看

网友:
这个明显是雕刻机做的,上面有雕刻刀具特有的纹路。刀路分正面,背面,侧面,还有盖子,全套做下来,花费的时间看机器的加工能力,加工中心会快很多,一般的三轴机做这个会慢很多。从尺寸上看,确实雕一个出来,费钱啊。。。。几百块钱肯定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图纸没,我出个刀路看看

抱歉。手头没有图纸。。这东西之前加工。报价是好几K。。我感觉有点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500加工费,估计你会被加工厂扫地出门。

从图来看,这个东西是用CNC加工的,lz可以参考一下阿莫那台80来 ...

嗯。。没有想到会这么的麻烦。。只是觉得就这么一块。报价好几k。有点难以理解的感觉。没接触过这种加工行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手头没有图纸。。这东西之前加工。报价是好几K。。我感觉有点夸张。。 ...

这个其实也是按成本算的,,,搞机加工就跟买货车拉货。。
几十万买个车,,每天都在折旧。。还要用电,刀具损耗。还要人开机,,每天加工中心光这成本都要上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图纸,我手头也没有。大致量了一下,尺寸是22cm*11cm*2cm。。

给你个参考计算方法,一个螺丝孔按3.5元钱计算(包括钻孔和攻丝),CNC按60块钱一小时算加工费。
尺寸是22cm*11cm*2cm   材料费在30多块钱。

估计价格在800一套比较合适。如果就一件两件的话,就不好讲了,可能要多加个几百块钱,人家才会愿意做的,毕竟准备工时比较多,人家也会算到里面的。

以上个人建议供参考!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个参考计算方法,一个螺丝孔按3.5元钱计算(包括钻孔和攻丝),CNC按60块钱一小时算加工费。
尺寸是2 ...

恩恩。知道了。有需要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个参考计算方法,一个螺丝孔按3.5元钱计算(包括钻孔和攻丝),CNC按60块钱一小时算加工费。
尺寸是2 ...

一个螺丝孔要3.5吗?市面上也是这价吗?感觉好贵啊

网友:
加工中心吧,雕刻机效率太低,弄不好就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这玩意加工费太高了。。我也不相信这玩意要这么贵。。所以到坛子里问问。。报价几k ...

如果是对方设计的结构图,几K算是很合理的价格了;
楼主这种RF的铝合金结构腔体,没有量的情况下,都是采用CNC机加工的方式处理的;楼主大致可以按照原材料价格(毛胚,长宽高的方铝材)乘以五的价格,来估算这个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你个参考计算方法,一个螺丝孔按3.5元钱计算(包括钻孔和攻丝),CNC按60块钱一小时算加工费。
尺寸是2 ...

没想到cnc加工费这么便宜了,有空联系你做些好玩的东东。

网友I:
楼主,你还不如翻沙铸一个....

网友:
若考虑成本,可以压铸,留余量精加工

网友:
这个没有1K5以上,不会有人干的,楼主的图应该是加工中心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没有想到会这么的麻烦。。只是觉得就这么一块。报价好几k。有点难以理解的感觉。没接触过这种加工 ...

最主要是没有量。
做刀路还有个失败报废的过程,没谁能保证一次把所有要点都考虑清楚,几次失败下来,时间、材料等等。

网友J:
CNC做的 腔体双工器 合路器 功放模块都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还不如翻沙铸一个....

最主要我还是没有量。。没有量沙铸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J:
CNC做的 腔体双工器 合路器 功放模块都这样做的

是滴。。都是这样子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