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小四轴硬件完工亮一下,顺便发原理图

楼主(2014-01-17):
我的小四轴硬件全部焊接完毕。
接下来就等着写代码和测试了,祝顺利。
有没有玩stm32w108的朋友一起玩啊,手里还有几块空板可以提供。需要的朋友请消息我,为了防止板子浪费,请附上你的stm32w108使用经验。
MCU:stm32w108
电机:0716空心杯
桨叶:75mm,45mm待测试
电池:480mA手机锂电
整机重量:40g
传感器:MPU6050+HMC5883+MS5611

更新:原理图有个地方错了,请把D10短接。

网友A:
紧急呼叫大胡子叔叔,速度来看美女!

网友:
口水流一地!!!!!!!!!!!!!

网友:
美美,很厉害啊。。。。

网友:
能否给我块PCB啊?我之前玩过stm32f205RC.刚好手里有一些电子料。前段时间还想自己画PCB,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谢谢啦。。。。

网友:
尼玛 楼上这帮狼 这明明是人家老婆

网友:
照片是楼主么,不信啊

网友:
LZ是个妹子!!!!!!!!!!

快来人啊,这里有妹子。

网友:
根据脖子里和手腕里的链子猜测,这应该是LZ的女人。

网友:
看的真不是四轴

网友:
凑个热闹,你懂的

网友:
板子和配件有没有多的呢?
Q 3-4-92 42 603

网友:
炫耀帖  鉴定完毕

网友:
电池好大呀!

网友:
炫耀帖  鉴定完毕+1

网友:
zigbee四轴不错,妹子更不错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衣服太多!!

网友B:
我正在研究小四,研究过CC2530,教授STM32F103XXX。求PCB!

网友:
擦,完全被女的给吸引住了。

网友:
除了妹子,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C:
你们没看她头像吗,是她是她是她是她啊啊啊 啊啊,没错就是她
拿着烙铁焊板子的她
LZ我们能做朋友吗

网友:
美女更比四轴更有吸引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没看她头像吗,是她是她是她是她啊啊啊 啊啊,没错就是她
拿着烙铁焊板子的她
LZ我们能做朋友吗 ...

+1

网友D:
不好,来迟了,,,

楼主:
好多用过stm32f系列的朋友,stm32w108和f系列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建议你们研究了zigbee的协议栈再决定要不要板子。

网友:
晒妹找死......................

网友:
我不要飞机,我要妹子

网友:
接下来我们谈谈妹子是如何走上电工这条不归路…

网友:
好热闹啊,论坛就见不得有MM出现,哈哈

网友:
板子布线、外形弧线设计的感觉不错
不过,40g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还有,手机锂电池能提供4A的电流吗?

网友:
来一句经典的:请问MM多大?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一个对四轴感兴趣的妹子啊,难怪现在还单身啊。

网友:
真是美女啊,现在美女干这个的不多了!
支持美女!

网友:
此贴必火。

网友:
我是来看妹子的。

网友:
呵呵!妹子靓过四轴拉!

网友:
美女是个好美女。
大胡子现身!

网友:
厉害啊····不过用过zigbee这东西感觉就是不太稳定,没用过lz的那种

网友:
妹子的贴,果断来顶

网友:
正好在找做小四轴的资料,求交流~~

网友E:
没看到天线?
无线呢?被掩了?
这芯片不加AP能传多远?
ZigBee就不用了,802.15.4就够用了,编组飞行

网友:
有点意思,希望你调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到天线?
无线呢?被掩了?
这芯片不加AP能传多远?

我用的是stm32w108的模块,天线已经在模块上面做好了,室内20m没有问题,室外还没试过。手机电池的确供电不行,要把电池上面的电路拆掉。

网友:
如果用内置的 zigbee 协议栈,会不会因为重传加大控制延迟?
不如直接用 802.15.4 ,如果要组网编队飞行, 可以用简单的 mesh 协议, 编队飞行 STM32W 处理能力估计也不够,至少得 A5 以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w108的模块,天线已经在模块上面做好了,室内20m没有问题,室外还没试过。手机电池的确供电 ...

恩,电路板上有过流欠压保护。手机电池的放电系数够吗?用笔记本电池。20m太近了,穿墙了么?距离有点近不过这么小的四轴够了,加协议栈了么?

网友:
其实这帮人是来看妹子的。。。。

网友:
请问LZ你的原理图中的MPU6050+HMC5883+MS5611部分的绘制是参考那些方面的资料,你有这几个芯片所在小板子上的电路原理图没有,有的话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
刚才忘记给你说了,我的邮箱是:zjt_taotao@sina.com,先谢谢了啊!!!

楼主(2014-02-20):
经测试,720空心杯电机+75mm桨叶可以正常起飞

网友:
想要板子!不知现在还有否?是否可以提供!277086579@qq.com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测试,720空心杯电机+75mm桨叶可以正常起飞

楼主请问下电源部分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
不错,美女开源吧!!!

网友:
还有板子吗虽然不会 但是搜了好长时间都不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下电源部分应该怎么设计?

电源部分图在我的原理图上已经有了,控制的话就用PWM

网友:
女侠厉害。现在搞电子的女侠多起来了。。

网友:
美女,大家都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部分图在我的原理图上已经有了,控制的话就用PWM

谢谢楼主

网友:
用一个射频单片机兼做控制和通信,佩服楼主的想法!!!

网友:
電工怎麼可能會有妹子.

這一定是樓主親戚.

网友:
这帖子发的!哎

网友(2014-04-10):
这。。。大家都是来看mm的么

网友:
TO:   LZ    还有板子么?

网友:
参考下,马克

网友:
学习学习,正准备开始做。

网友:
大家是来看妹子的,

网友:
楼主是用的模块哦

网友:
居然有美女玩这个。而且还是DIY。

网友:
美女比较有看头

网友:
美女比较吸引眼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来迟了,,,

+1

网友:
妹子搞电子的不多啊,稀有产品。特别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研究小四,研究过CC2530,教授STM32F103XXX。求PCB!

上位机 :
C++(MFC)
接收数据
实时显示电压数据(串口1)
显示电压动态波形(串口1)
显示温度湿度数值(串口2)
(有就行,在边上显示)
(这个就按两个数据 每个3位
19200BPS 一个停止位 也就是那个通信协议)

下位机
使用CC2530芯片 HKG-07A传感器
在LCD显示屏显示波形

下位机与PC使用RS232/USB数据线传输
PC和下位机LCD波形显示

有什么好的方案没,嘿嘿   我想买个cc2530开发板,然后移植,嘿嘿,推荐个呗

网友(2014-08-07):
我对你的4轴很感兴趣.不知可否赠送几片的PCB?多谢了!我的Q:2528366960

网友:
直接PCB上空心杯电机,加108这想法不错,很好看!

网友(2014-09-21):
ZigBee的四轴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紧急呼叫大胡子叔叔,速度来看美女!

赞你一地一地一地一地一地

网友:
赞一个,硬件做的很漂亮!!

网友:
zigbee控制周期能做到多哇?

网友:
楼主是你吗?哎

网友:
高达上,学习了

网友:
天吖~~~~这是真楼主?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用ZIGBB做四轴,用CC1110不是更直接更粗暴一些吗。

网友:
四轴,美女,

网友:
这么漂亮的美眉,还这么厉害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的

网友:
电机是怎么和板子连接的?焊上的吗?

网友:
看好了,人家这可是三重炫啊!!
大金链子,美女,四旋翼,土豪技术宅秀恩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