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嘉立创这种情况算拼版么?

楼主(2014-01-17):
设计个产品上面有几个东西以前没接触过,所以想单独画出来先验证下,各个模块拼在一块10*10 的板子上,板子上面都是独立的电路,但是没有开槽或V-cat,就像下面的示意图那样,请问下这种情况算不算拼版?

网友A:
好奇,如果同样是这样的板子,电源和地都连在一起算拼版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如果同样是这样的板子,电源和地都连在一起算拼版不?

多用几个跳线帽不就把电源和地分开了,还方便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如果同样是这样的板子,电源和地都连在一起算拼版不?

不算!!不算!!不算!!

网友:
不开槽,没有V-CAT,没有邮票孔就不算拼版,之前做过两个独立电路在一块10*10cm上,50元

网友B:
我就这样画,然后地线接起来(我用了很细的线,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只要不开槽,不开V-CUT,没有大量的机械孔分,你放什么都不算拼板.

网友C:
审核的妹子说这样最多可以放5个独立的PCB,多了审核不通过。

网友:
楼上真相了

楼主:
到华强做了,10*10内放了7个独立的板子,审核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审核的妹子说这样最多可以放5个独立的PCB,多了审核不通过。

对,当你放6个的时候,跟她讲话,她就想哭了!!说话的语气全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就这样画,然后地线接起来(我用了很细的线,连起来),就好了,

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自己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自己切割?

淘宝:勾刀!搞定

网友:
嗯,以前弄洞洞板划两下掰开就行了,特别好弄,PCB没还割过,有意拼版

网友:
拼版会增加成本吗?  问过客服不开槽,不开V-CUT,邮票孔,都不算拼版,只要是一块整体的就行

网友:
肯定不算啊,不开槽不打孔怎么能算拼板呢

网友:
嘉立创的,怎么没人回答呢?我感觉自己拼,到时候填写工艺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早就回复过的
只有丝印不算拼版的

网友:
每个独立部分在发板时把明显丝印分界线删掉,再用不导电的丝印层线或图形Logo横跨各部分就可过关了.我曾一块10*10板上做过8种小模块板板!

网友E:
能把1.6的板子割开,这么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能把1.6的板子割开,这么牛逼??

做个样板你就打1.6,你这不是把自己给坑了,一般我是做1.2或者0.8,1.0的板……
1.6也可以割,关键是要耐心……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样板你就打1.6,你这不是把自己给坑了,一般我是做1.2或者0.8,1.0的板……
1.6也可以割,关键是要耐 ...

呵呵,明白了。

网友(2014-02-21):
拼版? 多收费? 难道去洗照片,照片里面超过5个人的就要另收“拼照片费”吗? 中国特色吧。

现在板子都在JLC做了,原先的两个本地代理商来跟我说,无论板上拼几个、开槽、邮票孔、镀金,都不多收费。 只是起步费150元而已,哈哈。。。 没业务着急了。

网友:
另外,我打样8层板什么的,都是拼版的,省钱。
那个起步就好几千,拼起来省很多钱。

网友:
用一堆变压器把两个独立板的电源和地连起来,再用小砂轮切开。

网友F:
强烈推荐华强,我10*10的拼了9个,我选的是5块,发给我10块,也等于50元打样90个板子,超好的人啊

网友:
昨天拼了平时的几个小模块板想测试下,发JLC。没有V-CUT, 没有邮票孔,不过说拼版大于5个。没通过。转到华强,审批通过,不过多了8元运费。 第一次在华强做。还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烈推荐华强,我10*10的拼了9个,我选的是5块,发给我10块,也等于50元打样90个板子,超好的人啊 ...

我也是强烈推荐华强北了,前段时间下了个板,10*10拼了10块小板,JLC说不能通过,试了HQB,居然通过了,更可贵的是它那边可以选普通快递,
板子加运费60块搞定,但现在的HQB有点像以前的JLC,丝印较差,过孔盖油不匀。JLC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是能打样又能采购器件。
以后我会再尝试华强北的

网友:
6cm长,3cm宽的板子,一个10*10的板子上放四块,行不?

网友:
JLC現在生意好了   慢慢的走入大企業模式 逐漸的大企業病就出來了 。店大會慢慢的出現欺客問題啦,不過目前到還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强烈推荐华强,我10*10的拼了9个,我选的是5块,发给我10块,也等于50元打样90个板子,超好的人啊 ...

请问一下,你拼的板,有V-CUT、邮票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你拼的板,有V-CUT、邮票孔?

当然没有了,回来自已切的

网友:
一个50平方的四层板分了5次下,实在有点太麻烦,想不通为什么给大单设置这么多的障碍,不过认可他们的品质,现在他们小批量四层板全是塞孔,全测不收测试费,不用开测试架,省了几k测试架费用,品质档次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强烈推荐华强,我10*10的拼了9个,我选的是5块,发给我10块,也等于50元打样90个板子,超好的人啊 ...

兄弟,给了链接

网友H:
为何我之前发的关于拼版的PCB帖子被删除了???

网友:
拼板的问题,我想通了,不纠结了,就让JLC多赚一点,否则JLC没钱赚,倒了,对大家都没好处。

网友:
锣边这道工艺很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何我之前发的关于拼版的PCB帖子被删除了???

因为通过你那个帖子,好多人去HQ做了

网友:
学习一下,我好像没有拼过板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回来怎么割啊?每个板子四周都打切割用的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