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无刷电机 有霍尔和无霍尔的性能差别?

楼主(2014-01-17):
公司准备用 直流无刷电机 代替 直流有刷电机。
功率2~10w
购买了一套直流无刷电机的套件,可以选择有霍尔和无霍尔。
有霍尔时,OK
但无霍尔时,有2点问题:
1,刚开始转时,有一点反转的动作。
2,转动时,加反向力,会反转。

请教,是不是无霍尔直流无刷电机,这2个问题不能解决?

网友A:
能达到你要求的无刷驱动人民币100以上

楼主:
能达到你要求的无刷驱动人民币100以上

如果整体,不贵。
如果就单片机,贵了。

楼主:
现在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有霍尔多,还是无霍尔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你要求的无刷驱动人民币100以上

德州仪器的dsp方案。整体物料成本100吧,官方有包括代码、硬件的完整解决方案。驱动小电机有点牛刀杀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有霍尔多,还是无霍尔多?

电动车全是有霍尔

网友:
可以启动时候测位置,麻烦大大的,还是有HALL吧

网友:
这两个问题能解决,但现阶段需要增加额外的驱动器成本(硬件成本和方案成本),估计要大于霍尔传感器的成本。所以如果您需要低速重载或者速度在零附近时四象限运行,在空间允许用霍尔的情况下还是用吧,实在空间或选型受限的时候再考虑无霍尔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有霍尔多,还是无霍尔多?

电动车要是没霍尔就不能干活了。你可以看看电动车控制器的接线图就明白了

网友:
现在无霍尔的启动也很不错了,不会反转,你那个会反转,说明驱动器的程序太差了

网友:
有霍尔可以低速运行  低速转动  无霍尔低速不稳定 起步就有一定速度

网友:
无霍尔带载启动有问题

楼主:
淘宝卖 无霍尔无刷直流电机 驱动板的,都不说缺点。

网友C:
hzpyl 发表于 26 分钟前
淘宝卖 无霍尔无刷直流电机 驱动板的,都不说缺点。...

现在能做全负载启动的无感驱动器大概还在大公司大产品和我们这些爱好者的试验里,市面上估计是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能做全负载启动的无感驱动器大概还在大公司大产品和我们这些爱好者的试验里,市面上估计是买不到的。 ...

那就是,技术还没有成熟了?

网友(2014-02-28):
引用 楼主:
公司准备用 直流无刷电机 代替 直流有刷电机。
功率2~10w
购买了一套直流无刷电机的套件,可以选择有霍尔和无霍尔。
有霍尔时,OK
但无霍尔时,有2点问题:
1,刚开始转时,有...

技术成熟度好像已经算是可以了(不是业内的,不太清楚),但似乎都是大电机的,很小的电机没什么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技术还没有成熟了?

无霍尔性能还可以,但是技术难度相对较高,程序写得好就能省掉传感器成本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楼上能讲的详细点吗?学习一下

网友:
你要几个?

网友(2014-04-02):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全是有霍尔

现在电动车也有很多无霍尔得了

网友(2015-04-23):
不需要纠结,还是有霍尔成熟些

网友(2015-06-02):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