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FTM2(已解决)

楼主(2014-01-17):
在看定时器FTM2的时候,完全搞不懂FTM2在COMBINE模式下是如何输出互补PWM的,下面的这个初始化函数也有搞不明白的地方:
void FTM_PWMInit(FTM_Type *pFTM, uint8_t u8PWMModeSelect, uint8_t u8PWMEdgeSelect)
{
    uint8_t   channels, i;

    ASSERT((FTM0== pFTM) || (FTM1== pFTM) || (FTM2== pFTM));

    /* open the clock gate */
        if (FTM0 == pFTM)
    {
        channels = 2;
        SIM->SCGC |= SIM_SCGC_FTM0_MASK;
    }
    else if(FTM1 == pFTM)
    {
        channels = 2;
        SIM->SCGC |= SIM_SCGC_FTM1_MASK;
    }
    else
    {
        channels = 6;
        SIM->SCGC  |= SIM_SCGC_FTM2_MASK;
    }

    pFTM->SC  = 0x0;                                    /* disable counter */
        pFTM->MOD = FTM_MOD_INIT;

    if(FTM_PWMMODE_CENTERALLIGNED == u8PWMModeSelect)   /* enable CPWM */
    {
        pFTM->SC |= FTM_SC_CPWMS_MASK;
    }
    else if(FTM_PWMMODE_COMBINE == u8PWMModeSelect)     /* enable combine pwm mode */
    {
        ASSERT(FTM2 == pFTM);
        pFTM->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 FTM_MODE_FTMEN_MASK;
        pFTM->COMBINE = FTM_COMBINE_FAULTEN0_MASK |
                        FTM_COMBINE_COMBINE0_MASK | FTM_COMBINE_COMP0_MASK | FTM_COMBINE_SYNCEN0_MASK | FTM_COMBINE_DTEN0_MASK |
                        FTM_COMBINE_FAULTEN1_MASK |
                        FTM_COMBINE_COMBINE1_MASK | FTM_COMBINE_COMP1_MASK | FTM_COMBINE_SYNCEN1_MASK | FTM_COMBINE_DTEN1_MASK |
                        FTM_COMBINE_FAULTEN2_MASK |
                        FTM_COMBINE_COMBINE2_MASK | FTM_COMBINE_COMP2_MASK | FTM_COMBINE_SYNCEN2_MASK | FTM_COMBINE_DTEN2_MASK
                        ;
        pFTM->SC &= ~FTM_SC_CPWMS_MASK;
    }
    if(FTM_PWM_HIGHTRUEPULSE == u8PWMEdgeSelect)
    {
        /* Configure timers PWM High True Pulses */
        for(i=0; i<channels; i++)
        {
            pFTM->CONTROLS.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B_MASK;
            pFTM->CONTROLS.CnV  = FTM_C0V_INIT + i*100;
        }
    }
    else if(FTM_PWM_LOWTRUEPULSE == u8PWMEdgeSelect)
    {
        /* Configure timers for PWM Low True Pulses */
        for(i=0; i<channels; i++)
        {
            pFTM->CONTROLS.CnSC = FTM_CnSC_MSB_MASK | FTM_CnSC_ELSA_MASK;
            pFTM->CONTROLS.CnV  = FTM_C0V_INIT + i*100;
        }
    }
}

问题一:如红色字体部分,不明白为什么要+i*100
还有就是:
初始化函数如下:
/* set FTM2 as combine mode */
    FTM_PWMInit(FTM2, FTM_PWMMODE_COMBINE, FTM_PWM_LOWTRUEPULSE);
    /* set MOD value */
    FTM_SetModValue(FTM2, 1000);
    /* set clock source and start the counter */
    FTM_ClockSet(FTM2, FTM_CLOCK_SYSTEMCLOCK, FTM_CLOCK_PS_DIV1);
    //FTM_PWMDeadtimeSet(FTM2,DEAD_PS_DIV1,DEAD_TIME);
    //FTM2_PolaritySet(FTM2, FTM2POL_INT);

    FTM_SetCallback(FTM2, FTM2_Task);
    NVIC_EnableIRQ(FTM2_IRQn);
    FTM_EnableOverflowInt(FTM2);
经过测试,FTM2CH3,FTM2CH5输出完全为低电平,FTM2CH2,FTM2CH4输出完全为高电平,但是FTM2CH0和FTM2CH1输出的却是一组互补的PWM
问题是:为什么三组输出会有不同,为什么FTM2CH0和FTM2CH1的PWM

网友:
楼主,你选择combine的引脚不对啊,RM上面有讲

这就是为啥你0,1通道可以,2,4通道不行,因为你不是连续的,你需要2,3以及4,5这样通道comb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