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移植ucos的问题

楼主(2014-01-17):
参照网上的移植方法移植成功了

现在在细看汇编代码

有两个地方表示不太理解

1:红色标注的地方:在从仿真堆栈中复制到硬件堆栈过程中
restore_stack:
        INC  DPTR
        INC  R0
        MOVX A,@DPTR
        MOV  @R0,A
        DJNZ R5,restore_stack   //恢复堆栈到硬件堆栈
        MOV  SP,R0

到这里为止不是结束了吗,为什么还要执行下面红色的代码????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C_XBP,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C_XBP+1,A

       MOV  R0,#LOW (OSRunning)
        MOV  @R0,#01
        POPALL
        SETB EA
        RETI         //返回pc处

2:?STACK SEGMENT IDATA
        RSEG ?STACK
OSStack:
        DS 40H
OSStkStart IDATA OSStack-1

定义了一个堆栈段,长度是40H
这里的OSStkStart的值移植和sp相等吗,也就是说会随着sp的变化而变化??
还是说OSStkStart就是硬件堆栈的起始地址,不会变化,

网友A:
DJNZ RN,REL 是一条件转移指令,先将工作寄存器Rn中的数减“1”,判断结果是否为“0”,不为“0”程序就跳转到行标为REL的地方执行,否则,为“0”就不转移,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
你没看看R5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NZ RN,REL 是一条件转移指令,先将工作寄存器Rn中的数减“1”,判断结果是否为“0”,不为“0”程序就跳 ...

我知道R5是堆栈入栈的长度

我的意思是对下面一段话表示不理解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C_XBP,A
        INC  DPTR
        MOVX A,@DPTR
        MOV  ?C_XBP+1,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R5是堆栈入栈的长度

我的意思是对下面一段话表示不理解

烧鸡啊,你这表达能力。。。
给大点斑看看,你这点看个鬼出来

网友:
我也不明白,表达详细些呗~

网友(2014-10-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贴下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