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J初学者学习笔记

楼主(2014-01-17):
此贴作为自己学习dsPIC33Fj系列的笔记,会贴些自己觉得不错的资料上来
前几楼我先占用 为后面留着

编程部分:
1.  这个是我看PIC编程的第一份材料,觉得还不错。

2.  MPLAB C30编程指南

C语言编译器:

MPLAB C30 (貌似这个是主要的编译器)

MPLAB C18

PICC

仿真器:

ProKit 3

楼主:
前几楼我先占用 为后面留着

楼主:
二楼备用 谢谢

楼主:
再备用一楼就可以了

楼主:
C语言编译器问题:
摘自百度:
首先你说的这些都是PIC单片机的C语言编译器。PICC都是HITECH公司针对PIC系列的C语言编译器。CCS是另一个公司的。他们跟Microchip(PIC单片机的生产商)都没有关系,属于第三方软件。在MPLAB里出现只是他们公司间的合作,捆绑上这些编译器的试用版(试用三十天)。
如果你用PIC18、pic24或dsPIC30/33这些单片机的话。推荐使用Microchip自己出的C编译器MPLAB C18(对应PIC18),MPLAB C30(pic24和dsPIC30/33)。因为这些编译器的编译效率要优于其他第三方,并且有Microchip的官方应用文档支持。
而pic10、pic12、pic16等系列的8位单片机因为内部的程序区比较小,Microchip并没有推出针对他们的C语言编译器。而CCS和HITECH则有针对他们的c语言编译器。就编译效率来说。CCS是最好的,但它在中国的的技术支持却很少。大部分的软件使用文档都是英文的。在国内的应用也没有HITECH的picc那么好。如果这三种系列的单片机,推荐用PICC。
另外,上述的所有编译器除了MPLAB C30在ICD2附送的光盘里有学生版(只针对dsPIC30/33,免费版)外,其他的所有针对PIC单片机的C编译器都是收费的。最便宜的是PICC for pic12/16 ,好像才800多。
不过…… …………………… 网上有破解版本的。哈哈。

网友A:
应该先上官网看几个小时,跟上状态再回头搜索

网友:
楼占下没用,建议你整理完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上官网看几个小时,跟上状态再回头搜索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你好  烦请你测试下写个大数组 ,大于32k  放在flash中,看是否报错 或者根本很难实现或者很烦才能实现,当然 芯片容量要大于32k

网友B:
楼主,你可以试试MAPLAB X 这个软件,和XC16这个编译器。这个是最新的。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试试MAPLAB X 这个软件,和XC16这个编译器。这个是最新的。感觉还不错。 ...

MPLAB X 我看官网介绍是跨平台的开发工具
而且x16是有免费的授权
我主要做dsPIC33Fj系列的电机控制开发,仿真器用ProKit3 可以调试么?

楼主:
编辑功能没了么? orz

网友B:
引用 楼主:
MPLAB X 我看官网介绍是跨平台的开发工具
而且x16是有免费的授权
我主要做dsPIC33Fj系列的电机控制开发, ...

可以啊,我现在就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这款芯片。下载器用的也是pkit3.因为我还使用了DSPIC3O系列的单片机。这样就不用换编译器,很方便。并且MAPLAB X的界面也更加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我现在就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这款芯片。下载器用的也是pkit3.因为我还使用了DSPIC3O系列的单 ...

咋俩用得型号差不多
我用33fj64MC706这款
以后求指导 哈哈

网友(2014-04-17):
标记一下,正在学玩PIC24EP512GU810,使用MPLAB 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我现在就用的是dspic33fj256mc710这款芯片。下载器用的也是pkit3.因为我还使用了DSPIC3O系列的单 ...

能请教一个关于时钟切换的问题么?
        PLLFBD = 38;                // M  = PLLDIV + 2
        CLKDIVbits.PLLPRE  = 0;     // N1 = PLLPRE +2
        CLKDIVbits.PLLPOST = 3;     // N2 = 2*(PLLPOST +1)

        RCONbits.SWDTEN = 0;        // 关闭看门狗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 选择 XT+PLL 时钟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 请求切换系统时钟

        while (OSCCONbits.COSC != 0b011);        // 等待切换时钟完成

        while(OSCCONbits.LOCK!=1) {};       // 等待PLL锁定

还是直接配置的时候
CLKDIV= 0x ;
PLLFBD = 0x ;
这样两行代码就可以了,不需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网友:
你好。我没有做过时钟切换。不过刚帮你看了看手册,我认为是需要写的。请你参考数据手册,来具体配置就可以。好吧。

网友:
先留下脚印,说不定以后会用到

楼主(2014-08-04):
最近已经开始写SPI的程序了,看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