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中 程序能不能返回结构体类型

楼主(2014-01-17):
请教:CVAVR中 程序能不能返回结构体类型,因为,结构体包含很多数据,恐怕做不到。

网友A:
返回结构体指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结构体指针啊

我是看到下面的一段程序中提到的,这个程序里面就直接返回一个结构体数据,然后赋值给另一个结构体了。

在vc6.0中测试

#include <stdio.h>
struct tst{         //定义菜单结构体

        void (*p)();
        struct tst *next;
};

void function1()    //菜单动作
{

        xianshi("this is function1\r\n");
}
void function2()
{

        xianshi("this is function2\r\n");
}

struct tst ChuanDi(void (*function)(void),struct tst *hh)  //菜单内容传递函数
{struct tst gg;//定义菜单结构休gg
gg.next=hh;
gg.p=function;
return (gg);

}
void main()
{struct tst aa;
struct tst *s;
struct tst bb;

aa=ChuanDi(&function1,&bb);
bb=ChuanDi(&function2,&aa);

s=&aa;
(*s).p();
s=(*s).next;
(*s).p();
s=(*s).next;
(*s).p();
s=(*s).next;
(*s).p();
s=(*s).next;
(*s).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结构体指针啊

我刚才把这个工程加入到CVAVR中试了一下,不行,提示必须返回一个结构体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