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AT91SAM7S64做WAV播放器,奇怪问题。输出的IIS数据没对齐

楼主(2014-01-17):
系统是采用AT91SAM7S64外挂16.9344MHz晶振。
具体情况是,在采用PLL时钟做系统时钟时,输出的数据如图1
可以看到应该是正确的。
可是当采用直接采用外部时钟做系统时钟时,输出的数据如图2
可以看到似乎是偏了一位。

有遇到过的朋友么,走过路过,帮忙看下,谢谢!

图中所示第一行为CLK,第二行,WS,第三行,DATA
附件程序是采用PLL时钟。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DAC?打样PCB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DAC?打样PCB了吗

用的TDA1543。已做PCB,正在调。。。。

网友B:
我记得I2S格式第一个CLOCK是没有数据的。

网友C:
第二个图符合I2S时序。第一个图符合左对齐16bit时序,当然,16bit的时候左对齐与右对齐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符合I2S时序。第一个图符合左对齐16bit时序,当然,16bit的时候左对齐与右对齐是一样的。 ...

嗯,看规范上,的确是这样的。但是为何会出现,当更换时钟后,会造成现在的现象,着实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I2S格式第一个CLOCK是没有数据的。

嗯,看规范上,没用PLL那种方式,反而是对的。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