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书中按键长按的例子

楼主(2014-01-17):
书中按键长按的代码如下:
char read_key_n(void)
{
   static char key_state = 0, key_time = 0;
   char key_press, key_return = 0;

   key_press = key_input;        // 读按键 I/O电平
   switch (key_state)
   {
     case key_state_0:        //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1;  // 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键确认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2;  // 按键仍按下,状态转换到计时 1
         key_time = 0;       // 清另按键时间计数器
       }
       else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抬起,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2:
       if (key_press)
       {
         key_state = key_state_0;  //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key_return = 1;      // 输出“1”
       }
       else if (++key_time >= 10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state = key_state_3;  // 按下时间>1s,状态转换到计时 2
         key_time = 0;       // 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if (key_press) key_state = key_state_0; //按键已释放,转换到按键初始态
       else
       {
           if (++key_time >= 50)    // 按键时间计数
           {
           key_time = 0;     // 按下时间>0.5s,清按键计数器
           key_return = 2;    // 输出“2”
         }
       }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这段程序中的key_time是静态局部变量,如果我一次按键按下了800ms就松手的话,那么在key_state_2中,就不会执行else if (++key_time >= 100){}括号里面的语句,会返回到key_state_0状态,这时key_time并没有被清零,应该是80,下一次按的时候再进入key_state_2状态下,只要我按下时间超过200ms,就会认为是长按了吧?同理在key_state_3中也是(key_time<50的时候)。是否应该在key_state_0状态下将key_time清零呢?

网友A(2014-03-29):
我赶脚是只要你松手,再次按键有效的话,就一定会进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在这里是会清零的,所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赶脚是只要你松手,再次按键有效的话,就一定会进case key_state_1: // 按键确认态  ,在这里是会清零的 ...

恩 当时没分析清楚 后来就想明白了 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