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DDR能不能降频用在1788上代替SDRAM

楼主(2014-01-17):
我想问DDR能不能降频用在1788上代替SDRAM
再问一下SDRAM,DDR,DDR2,DDR3除了速度不同,电压不同,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可以,DDR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传数据,操作时序和接口电气特性都和SDRAM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DDR在时钟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传数据,操作时序和接口电气特性都和SDRAM完全不同。 ...

那看来只有ARM9以上才能用DDR的内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看来只有ARM9以上才能用DDR的内存了

主要是时上的问题,但是理论上你可以用FSMC控制,关掉DLL,50MHz(100Mbps)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时上的问题,但是理论上你可以用FSMC控制,关掉DLL,50MHz(100Mbps)非常稳定。 ...

不知有没有人这样搞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