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关于液晶屏VGH与VGL的问题

楼主(2014-01-18):
小弟第一次接触RGB式液晶屏,在网上找了一些5寸屏和7寸屏的资料,发现7寸屏有VGH与VGL等接口而5寸的没有,看TFT的原理感觉VGH和VGL应该是TFT必须的啊,那为什么大部分5寸屏没有VGH和VGL啊?
还有7寸屏如何控制VGH,VGH,VCOM等的上电顺序啊?真心求教。。。

网友A:
芯片有电荷泵的可以自举,否则必须提供多种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有电荷泵的可以自举,否则必须提供多种驱动电压。

哦~那VGH,VGH,VCOM等的上电顺序怎么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VGH,VGH,VCOM等的上电顺序怎么控制?

看手册,一般来说只要同时上电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一般来说只要同时上电就没事。

多谢指导~~

网友:
目前主流5寸也是外部VGL,VGH了,你了解的信息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