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脑电池请教行家!

楼主(2014-01-18):
前年(2012年)买的华硕N53大屏幕笔记本电脑,买时候也就是准备替代台式机,因为省地方而且噪音小,所以就是很少带出门用,常年插着电源,没有取下电池。
3个月前外出用电池工作,还能使用3个小时。但是上星期电脑提示建议换电池,测试了一下,连15分钟都用不了了。
有点怀疑是不是电池真的是这么断崖式容量下降?
还有就是电脑的DVDROM,尽管很少使用,一般两年后也使用各种不爽,台式机,usb外置的现在有好几个了,没刻过几张碟,都不好用了,不关灰尘事,都仔细清理过。
反倒是DVD录像机用了10年了还在继续用,里面也是DVDROM,偶尔不读碟,拆出来清理一下继续用,就是早期的只是2X刻录有点慢。

我严重怀疑厂商内置时间逻辑加快更新换代,有这样可能吗?
如果是,有破吗,对此熟悉的坛友聊聊。

网友:
电池是有计数器的, 好像打印机耗材那样嘛,

光驱估计是没有的

网友:
我在某宝刚买的二手联想IBMx220t的电池居然可以用6小时哦,当然屏幕亮度不能开最高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计数器
我之前那个Z61T的本,也是二手的,电池从开始的2小时慢慢下降到40分钟,然后又淘宝买了一块很大的那种,没怎么用,就换了这块本。

网友:
补充一下,那个Z61T是在我手里就用了4年了

网友:
电池的话,建议记录电池参数,然后用空白芯片代替,自己烧录程序。国内厂商为了多卖电池,故意做的手脚。

楼主:
有具体教怎么弄的文章吗,还是有卖整套班子的,如果真是这样,这可是一门生意。

网友:
电池才值多少?有这点时间计较,不如花钱买一个新的,我在淘宝买的电池2年只剩1半的电量也知足了,因为与买个新本本适用新本本相比,划算多了

网友:
用苹果的吧,电池标明1000次,普通的就300次,所以.........你会遇见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经常遇到包括光驱问题

网友:
电芯内阻很大了,电压一下子就下来了,然后就提示没电了。

网友:
光驱这个问题,我也感到很奇怪,不管什么光驱,不管你用没用,只要通着电,过几年就不好使了。

包括服务器上的光驱也是这个感觉,就刚买过来时装过一次系统,过几年后要重装系统时已经不读盘了,非常不理解,难道里面没光盘的时候激光头也在工作着吗?

网友:
每次开机,光驱的激光头会工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