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xx.cmsis.driver.library里边关于时钟设置的疑惑

楼主(2014-01-18):
最近在看lpc17xx.cmsis.driver.library的驱动,遇到一个困惑,在所给的例程中,主执行函数c_entry()里边,并没有找到时钟配置函数SystemInit(),疑惑这个函数会是在哪里用的?试过把此函数注释掉后,编译也不能通过,但是就是没有找到使用此函数的地方,所以请有清楚的此处用法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Startup_lpc17xx.s  里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rtup_lpc17xx.s  里

Reset_Handler   PROC

原来在这里,谢谢,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