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存在一种芯片,能替代SIM卡吗?

楼主(2014-01-18):
是否可以用一个芯片,用软件写入电话号码,给GSM模块使用,替代SIM卡的功能?
因为SIM卡是卡座,不太合适。
又:
是否有人把SIM卡当做BGA封装的芯片,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

网友A:
sim卡挂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卡挂了怎么办???

那个不管。

网友B:
剪卡然后焊上去.

网友C:
这个有,我公司用过,8pin封装,引脚在底下和边上的那种,不过号码是固定的,还是可写的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我公司用过,8pin封装,引脚在底下和边上的那种,不过号码是固定的,还是可写的我就不清楚了 ...

芯片型号?固定的也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卡然后焊上去.

实在没办法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D:
你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写号手机,和你要的功能是一样的,直接写手机号码进去,不能插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关注一下美国的写号手机,和你要的功能是一样的,直接写手机号码进去,不能插卡 ...

恩,其实SIM卡里面本身就是芯片,就是封装形式不一样,我只需要改个封装,问题是量不大。所以只好找找现成的有没有。

网友:
SIM里面本来就是一个CPU芯片,可以咨询提供这个CPU的供应商,比如NXP。
直接买CPU就是了。

网友:
只要量大,芯片都是浮云
关键是怎么写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型号?固定的也可以参考下。

SLEM76CF3201P

楼主:
哎,找不到,google,百度都查不到这个。

网友:
奇怪的要求啊 难以理解

网友:
美国韩国很多手机都没有sim插槽,sim芯片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
国内sim cos供应商好像就四家,需要用这种芯片,并且需要入网,就只能找他们。华大、天喻、东信和平,大唐,貌似是这四家,不对请更正

网友(2014-07-14):
见过,有芯片封装的。行业应用的。

网友(2015-01-06):
直接烧号啊  不需要插卡  也不需要额外的芯片的

网友:
有的,这个需要运营商支持,也有量的要求的,我测试过的GU906,厂家说可以提供,不过应该量要比较大把

网友(2015-03-22):
sim卡挂了怎么办,i也不便宜

网友(2015-08-05):
我用过这种芯片,需要联系运营商。 我用的QFN的封装的

网友(2016-04-05):
楼主,你后来有找到合适的吗?搜了一圈,只有你提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拆了个,但是查不到资料,你们看看那,这是别人的解决方案

层主你好,请问这是哪个产品的拆机图?

网友:
水坛等等我

网友(2016-05-20):
引用 网友E:
扎到了,现在用的是中国移动的,各大运营商都有,物联网卡

万分感谢~!已联系上,确实可以替代sim卡。另外,说现在他们的定位服务还在开发测试,不知道哥们你了不了解

网友:
物联网卡。。。。。太赞了,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