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体在小端模式下取数据到另一数组里,怎么样结果才对

楼主(2014-01-18):
脑子不灵光,绕晕了,麻烦高手帮我看下
问题如下:
     程序里如下定义:
     unsigned char buf[8];
     union wt
    {
         unsigned int x[2];
         struct
        {
             unsigend int y1;
             unsigend int y2;
        }zt;
    };
    union wt p_v;

程序中想操作如下,
    p_v.zt.y1=0x4037;
    p_v.zt.y2=0x1287;
  //这步完成后,就应该有如下效果
//p_v.x[0] =0x4037,p_v.x[1] =0x1287
    .....
    .....
程序中某个时刻,想做这样的操作
    for(i=0;i<4;i++)
    {
         buf = ( ((unsigned char *)(&p_v.x[0]) );
    }
问题一:
用GCC编译器,小端模式下这样得到的效果是不是buf[0] =0x37,buf[1]=0x40,buf[2]=0x87,buf[3]=0x12
对吗??
问题二:
可我想得到的结果是,buf[0] =0x40,buf[1]=0x37,buf[2]=0x12,buf[3]=0x87
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大家啦

编辑原因:修改错误

网友A:
结果是对的啊。。

测试代码是这个样子:
#include <stdio.h>

union wt{
         unsigned short int x[2];
         struct{
             unsigned short int y1;
             unsigned short int y2;
        }zt;
    };

union wt p_v;

int main(void){
    unsigned char buf<4>;  //<> --> []
    int i = 0;
    p_v.zt.y1=0x4037;
    p_v.zt.y2=0x1287;

    for(i = 0;i < 4 ;i ++){
         buf<i> =  ((unsigned char *)(&p_v.x[0]) )<i>; // <> --> []
    }
    for(i = 0;i<4;i++){
        printf("0x%x ",buf<i>); // <> --> []
    }

    getchar();
    return 1;
}

修改原因:
版式好像不对。。

想得到那种啊。。。

自己再写代码交换一下buf相邻两个的值。。

网友B:
0x4037是16位的,而unsigend int 在你用的单片机中是32位还是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对的啊。。

昨天忙着买点年货,没开电脑,谢谢啦。我原本计划想不加代码的情况能否实现。现在看来只有再写一代码,在将数据装进共用体的时候就先将高地端换过来,然后后面的操作就相对容易点了。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4037是16位的,而unsigend int 在你用的单片机中是32位还是16位?

我用的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