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可以收到服务器数据但是发不出数据

楼主(2014-01-18):
小弟这几天在搞GPRS通信,没有公网IP,用路由器映射了一下,把自己电脑作为服务器。GPRS模块通过串口线连接到电脑上。配置好参数后,用服务器软件监听端口,可以建立连接。服务器软件给GPRS模块发数据,也可以准确接收到。但是GPRS模块我通过串口发出来的数据,监听软件收不到,而且模块的数据指示灯也没有亮。搞了好几天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大侠给小弟指条明路吧,谢谢。

楼主:
没人看 啊  顶起来

网友(2015-08-11):
请问用的tcp还是udp的?建议可以调试看看发数据后返回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