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 弄过 单片机自动关机,有什么方式比较可靠 ?

楼主(2014-01-18):
大家谁 弄过 单片机自动关机,有什么方式比较可靠 ?
一般 想 来 就是用个 单片机的IO口去控制 一个 LDO 电源? 但用什么方式比较可靠呢,单片机 断电后 工作状态不稳定个,会不会 把控制 关闭的 io口 又打开了?

网友:
没弄过,不过考虑用一个触发器是不是可以实现?
前提是这个触发器得有一个微弱的供电电流

网友:
看你具体是要关闭什么,其实现在单片机睡眠的功耗可以做到很小(UA级),你只要关闭其它电路就好了,单片机进睡眠就行了.另外可以搜索单键开关机.http://www.amobbs.com/search.php ... 0%E5%85%B3%E6%9C%BA

网友:
ldo 使能脚加上拉/下拉电阻。关机后单片机端口状态应该不足以克服上拉/下拉电阻的

网友:
直接让单片机睡觉吧

网友:
如果成本不考虑,有这种专用器件,比如 Ambiq micro 的 RTC 芯片,包括关机和定时唤醒功能,睡眠时最大耗电 55nA,不考虑计时精度的话,14nA。

网友:
感觉一般就是让单片机睡眠

网友:
自杀方式,用一个IO控制MOS管。绝对不会自己活过来

网友:
深度睡眠,只不过是几个u,睡眠吧

楼主:
我也是  用睡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