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_AVR 编辑软件困扰我的问题——中级小白

楼主(2014-01-18):
首先说我不是来灌水的遇到问题就问那种。
这个问题困扰我1年了
每次我编辑MEGA16的时候大概在百分之50左右程序的时候就会出现BUG
比如 一个函数中多写几个 延迟就会导致整个程序不运行 但是不报错 。
还有时候出现 写了 但不执行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另外求AVR编程比较靠得住的免费软件。先谢谢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我写的程序执行时超出了Stack size 的大小吗? 不可能吧能不能说清楚点

楼主:
能否讲解一下 堆栈大小 和什么有关 RAM? 的大小就是堆栈大小吗?,

定义变量就要占用堆栈?  还是FLAH?麻烦详细的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对堆栈的基本概念都没弄清,真的要下点功夫。

1. 为什么需要用堆栈?

2. 用什么硬件来实现堆栈? 如何设定?

3. 什么是堆栈溢出?

4. 堆栈溢出会出现什么情况?(答案看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堆栈的基本概念都没弄清,真的要下点功夫。

1. 为什么需要用堆栈?

- - 最近再读马老师的 大作 其中也没太介绍这个啊。。。。 你用ICC AVR 吗用的话能否 堆栈 大小可以调整? 是在这里吧?如果我把50改为30 是不是我程序空间就小了? 不好意思了问了这么多问题都是同一个问题我去恶补,不过请前辈先告诉我是否在此可以设置以便现在使用

网友:
设定为 50 就可以了。程序空间不会变小的,因为 STACK 存在 SRAM 中。

返回堆栈大小:

编译器使用两个堆栈,一个用于存放返回地址,用作对函数调用和中断处理程序(称为硬件堆栈),
另一个用于参数传递和本地存储(称为软件堆栈)。

(Return Stack Size) 这选项允许您控制返回堆栈的大小。

软件堆栈的大小并不需要特别指定。请参看「程序数据和常量内存」。

每个函数调用或中断处理程序会使用返回堆栈内的两个字节(如果CPU是M256x,用3字节)。
因此,你需要估计您程序调用的最深层次(即嵌套程序的最大数目及你的程序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中断),
并在此处输入适当的大小字节。

若程序使用浮点或长整数变量,应指定硬件堆栈的大小至少为30个字节。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硬件堆栈的大小最大50字节应该是足够了。

由于硬件堆栈使用 SRAM ,如果指定的堆栈太大,堆栈可能会溢出到全局变量或软件堆栈,这时任何坏事情都可能发生。

网友B:
Return Stack Size设定为多少是取决于中断向量函数里的局部变量占用量的,不是简单的设个值就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turn Stack Size设定为多少是取决于中断向量函数里的局部变量占用量的,不是简单的设个值就能通用的。 ...

谢谢你的回答,另外追问下这个 Stack Size 占用的内部的什么空间 是 SRAM 吧?   具体这个在编辑时设置的30 大概为多少字节长度呢?
另外求一下  编写中断函数时注意的问题

例如 马潮 老师在书中写注意保护中断现场? 这个现场都需要注意保护什么?  求教了 如果有时间希望能回答下 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