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t讨论:吧LUCI换成PHP,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4-01-18):
主要针对家庭使用:并发访问少,大文件多(电影,音乐);而PHP方面,各种开源软件多,文件管理的,认证的,各种开发框架,数据库的,硬件嘛:CPU+FLASH+RAM+T-FLASH
系统放在FLASH里,PHP+MYSQL放在T-FLASH里,然后电影,照片,音乐等,放在和USB连接的大容量U盘和硬盘里。有意义吗?坛里大神有了解过的指点一下。非工作,纯爱好。是想移一个PHP框架到RT5350里去。

网友A:
楼主想在路由器里放mysql?我在树莓派里面弄php + mysql都是巨慢。普通路由器还是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在路由器里放mysql?我在树莓派里面弄php + mysql都是巨慢。普通路由器还是放弃吧。 ...

OpenWRT那个Flash驱动叫什么来着?日志型,写入占用空间会不断膨胀,直到占满用户空间为止,因此必须得用NAND才能装东西,否则装数据库不慢死才怪。

楼主:
那有没其他的可以推荐?对古老的LUA没有好感呀。

网友:
有意思,不过mysql太占内存了吧,得要很好的优化参数

网友:
openwrt 的php不需要自己移植的啊 搞个sqlite可以

网友(2014-04-06):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在路由器里放mysql?我在树莓派里面弄php + mysql都是巨慢。普通路由器还是放弃吧。 ...

我有一个想法,想问问现实不?把路由器刷个openwRT,实现个 Linux+Apache+Mysql/MariaDB+Perl/PHP/Python动态网站现实吗?如果路由器不行,您有什么硬件平台推荐吗?

网友:
可以直接安装php5及其组件,没有问题的,只是可能速度上有点慢。

网友(2014-07-24):
http://blog.segmentfault.com/openwrt/1190000000380308

网友(2015-10-19):
有后续结果没

网友:
我有一个WRTnode,OpenWRT系统、580MHz CPU、16M SPI Flash、64M 内存,自带支持的编程语言有ash、lua、python,曾经在上面用Python写过UDP转串口,和电脑上的Python程序完全一样。。

如果不喜欢lua可以试试python,可以装bottle、Flask等web框架,,不过16M Flash实在太小了,基本做不了啥事情,,新版的WRTnode 2快要出来了,RAM和Flash都大很多,可以关注以。。

网友:
FAST或者TP跑的WEB界面都是什么平台啊?这个真心感兴趣啊!

网友(2015-12-14):
580m的家用没问题,也没有大负荷的应用,跑python都可以。主要是flash容量太小的,不过可以把程序都放在外置硬盘上。

网友:
PHP开发快,资源多,不过体积也太多了,新版的openwrt为了减少资源占用,可选luc2,用C写的后端,前端大部分都是javascript来实现, RT5350上跑PHP会挺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