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舵机旋转的角度的精度啊(已解决)

楼主(2014-01-18):
如何提高舵机旋转的角度的精度啊,求大神

网友:
舵机闭环

网友:
体积没要求就买带码盘的减速电机自己做舵机

网友A:
唉,按我做灰机和小车的经验,舵机的精度和他的死区、当前阻力力矩、控制PWM精度等有关,而克服的效果最好的办法只有换舵机……

再有就是从齿轮上想办法,减小死区,这是对精度影响最大的。第二的就是阻力力矩,这个可以从机械结构上想办法,PWM精度可以通过软件改改分母。

剩下的就是舵机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按我做灰机和小车的经验,舵机的精度和他的死区、当前阻力力矩、控制PWM精度等有关,而克服的效果最好 ...

学习了~

网友:
机构与控制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