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10在使用上和msp430f149有什么不同吗 ?

楼主(2014-01-19):
msp430f5510在使用上和msp430f149有什么不同吗 ?

网友:
有什么不同?看user's  guide开工就是了。
反正代码也不大可能直接用。

楼主:
呵呵,正在看 msp430f5510 user guide  ,900多页,头有点大
你用过没?如果 将msp430f149的程序 移植msp430f5510上 需要改动大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正在看 msp430f5510 user guide  ,900多页,头有点大
你用过没?如果 将msp430f149的程序 ...

在官方上  用查询工具比对下 资源模块有哪些区别

如果功能模块一样的话,使用上区别不大的。  时钟频率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