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 msp430单片机 是否 使用看门狗?

楼主(2014-01-19):
大家使用  msp430单片机 是否 使用看门狗?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了, 如果是学校学生作品  直接关了,省事

如果做产品的话,必然要用的

楼主:
哦,我是用msp430做个 手持数据采集设备,类似于 那种手持气体样品采集设备,
现场采集 数据,然后用 EEPROM存储,不属于 自动长时间工作的设备,
感觉是不是不用 开看门狗呢?
即便是 开了看门狗,  用户正在 测量数据的时候,它 看门狗 自己重启了,也不好吧?
不如 跑飞了,用户自己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是用msp430做个 手持数据采集设备,类似于 那种手持气体样品采集设备,
现场采集 数据,然后用 EEPRO ...

跑飞了,自动重启,至少说明还能回复到正常工作的状态。

要是跑飞了,让用户处理,他们能怎么处理? 或者说,你想让他们怎么处理?  拔电池?

网友:
看实际需要吧

网友:
用的,某键按下后启动看门狗当复位键用。

网友(2014-04-03):
正在考虑看门狗问题,想问LZ,你的wdt加上了吗?

网友:
正常的时候是不用的。除非用在特殊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