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A的工业线路,如果外皮套上一个金属护套会不会发热?

楼主(2014-01-19):
50HZ交流 100A-300A电流 ,外面用铜套包裹,铜套会发热化掉不会?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铜的熔点1085摄氏度

网友:
三相电路不可分开穿金属管,

网友:
就算熔化,也是先熔掉导线吧,都是铜。

网友:
形不成涡流吧?

网友:
三相电套一根管子里。这样就不怕了

网友:
总电流为零,怎么会有涡流呢?

楼主:
三相电路分开穿金属管,金属管会不会发热?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讨论这么久,就是基本功不牢哇!

网友:
三相电路要一起穿一根管子

网友:
分开穿管,而且是金属管,有涡流,等炼钢吧。

网友:
不会化掉,100A就化掉,当电炉用啊

网友:
套一根线不就是钳形表的原理么。但是肯定不会融化,并且应该在金属管的容许安全电流之下。

楼主:
就是说会发热,温度多少不好说。应该能把塑料化掉吧!

网友:
50Hz那点涡流算个屁?

楼主:
现在有用50HZ涡流 ,熔铁铸造的

网友A:
肯定不会溶,温度也应该不会太高,起码不能烧开水
穿心CT就是这个原理,不过里面有铁心,还有一个线圈,一般都是xxx:5 比如500A的CT,一次穿心电路500A,二次输出电流为5A。
功耗一般都在5VA一下,有负荷的情况下,开路瞬间输出电压很高,正常使用的时候,回路电压很低,电流在5A以内

网友:
三相线路禁止分开穿金属管。小时候看一本电工书,里面特地讲了这个事例,还详细计算了,十几年过去了还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会溶,温度也应该不会太高,起码不能烧开水。
穿心CT就是这个原理,不过里面有铁心,还有一个 ...

你这个分析有问题哦!~
CT不会发热因为它有很多匝线圈,阻抗比较大。和穿金属管不一样哦,特别是铜管。
100A的电流会产生多大的功率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 吧?

网友:
说个实事,一个工程的低压主电缆,因为电缆质量不好(大家都懂得),埋沙后发现零线不通,因为急着调设备,一牛逼哄哄的电工就单独布了一根180的零线还穿了钢管,一试机钢管就发红了,还是在白天室外,看来50HZ的涡流也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