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Win8 X86平板,论坛有没有入手的?

楼主(2014-01-19):
就是这货:

京东2199,还是四核的,可惜没有视频输出,论坛有没有入手的?

参数:

品牌        联想
型号        MIIX2
颜色        星光银
配置
存储容量        32G EMMC内嵌式硬盘
操作系统        Windows8.1
处理器        智能英特尔?BayTrail-T四核处理器
核心数量        四核
处理器速度        1.33GHz
系统内存        2GB
显示
屏幕尺寸        8.0英寸高清
屏幕分辨率        1280*800
屏幕比例        16:10
屏幕类型        IPS广视角炫彩屏,支持十点触控
连接
WiFi功能        支持
内置3G        不支持
蓝牙功能        支持
RJ-45网口        无
端口
音频接口        3.5mm耳机接口
USB接口        micro usb x 1
其他接口        Micro SD读卡器
音效
扬声器        有
麦克风        全阵列式抗噪麦克风
功能
前置摄像头        前置2M全高清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        后置5M摄像头
摄像头像素        前置200万/后置500万
多点触控        支持
GPS导航        GPS定位
电源
电池类型        锂电池
电池容量        17.5Wh
续航时间        7小时续航
输入电压        电源适配器(5V,10W)
规格
尺寸        215.6 X 131.6 X 8.35mm
净重        350g
特性
特性        中文正版Home and student Office2013

网友A:
X86意味着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86意味着什么?

可以安装Windows的程序啊,加上键盘就是一个笔记本

网友B:
存储容量        32G EMMC内嵌式硬盘

楼主知道surface pro为什么最小SSD容量是64G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存储容量        32G EMMC内嵌式硬盘

楼主知道surface pro为什么最小SSD容量是64G么? ...

为啥啊

网友:
64GB Surface Pro的实际可用空间为23GB

网友C:
在用64G的版本(还是不太够空间,最好有128版本,32G的就不要用了,绝对会很痛苦),还好,可以做不少WINDOWS下的活,够轻(7两左右),电池还好,WIFI能撑3个小时以上吧。
就是没买那个配套的蓝牙键盘,WIN8的触屏键盘不是特别方便(超级垃圾,没有缩小版,横屏打开就占了大部分屏幕)。
如果用WINDOWS的软件(不是WIN8那种占用全部屏幕的那种),没有鼠标键盘确实是很难操作,最少得搞个鼠标,没用过蓝牙鼠标,不知道效果。
跑ECLIPSE没压力,据说MDK之类也行。
只有一个小USB口,充电就不能接外设了(没有专门的既能充电又能扩展USB设备的HUB或者连接坞)。
作为轻量级的移动办公设备还是可以的,不过千万不要装小红伞,会卡得很厉害。
速度还不错,感觉可以接受。如果能够有个比较好的带USB HUB和可以同时充电的扩展键盘/皮套这类外设,就很理想了。
触摸屏长按出个方框时再放开,代表鼠标右键。

网友:
还要把字体调大一些比较好,太小的话,手指头很难点到菜单和各种窗口里的细节位置。

网友D:
至少买64G,32G硬盘可用大概10G,EMMC硬盘速度相对SSD比较慢,不过也够用。
因为Win8默认不是真关机,所以开机在10秒以内。
现在用着变形本,很爽,觉得Win8唯一不足就是触摸软件不够多。
同事的华硕ME400C用着也不错,就是跟楼主那款差不多,CPU是上代的Z2760,硬盘64G,不过硬件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安装Windows的程序啊,加上键盘就是一个笔记本

应该很沉很费电吧

网友:
32G的还是别买了,能留给你的只有9G多,要买就上64G的,淘宝64G的才2.3K多,另外要HDMI,东芝、宏基的有
如果LZ愿意再等等,ThinkPad 8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
另外联想这款Miix2重量是现有几款中最轻的,缺点嘛就是屏幕亮度太亮了,还有就是冬天手感冰冷冰冷的

目前已经有好几款与这个类似的Win8系统8吋平板了,使用Z4730处理器,与Surface Pro相比,平板致命的几个缺点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了:
重量轻了(大部分在400g左右),
续航久了(7到10小时不等),
价格低了(价位在2K到3K之间),
发热小了(正常使用基本不会发热),
性能也达到了可以使用(轻度办公、几年前的游戏、甚至可以流畅运行虚拟机),甚至你可能都觉得这居然才是个Atom的处理器
加上先天的优势——可以直接装PC软件,这次的Z3740/Z3770确实挺给力的!

当然由于是Win8系统,很多软件的操控体验并不好,传统桌面体验也由于屏幕小并且没有鼠标键盘而差了很多很多,并且分辨率越高越明显,虽然续航时间还可以,但待机还有待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至少买64G,32G硬盘可用大概10G,EMMC硬盘速度相对SSD比较慢,不过也够用。
因为Win8默认不是真关机,所以 ...

如果用来工作,10G的空间装点软件就没了,存点资料更白扯了。你要是娱乐的话ipad mini 也才两千,还轻薄
如果想兼顾就买surface pro 或者等ipad pro

网友E:
要是X86的安卓设备也能装windows就好了。可惜不可能啊。

网友:
DELL有一款似乎才一千多.

网友:
这类平板扩多串口采用哪种方案呢?usb?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64G的版本(还是不太够空间,最好有128版本,32G的就不要用了,绝对会很痛苦),还好,可以做不少WINDO ...

不只是只有一个USB口,连有线的网口都没有的,键盘倒是有个实体键盘可以配,999元的,贼贵,office又是365版只有一年使用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X86的安卓设备也能装windows就好了。可惜不可能啊。

win8.1不是windows?

网友:
我用的dell v8p。性能还不错,但你要桌面模式下操作不用鼠标有点困难。

网友:
在等thinkpad8,64G能3K内就想入一台

网友:
乐凡F2,很好,I7都有,当然价钱稍微贵一点,不过也比Surface 便宜多了。

网友F:
一看是某想的,顿时觉得午饭就不想吃了

网友:
这个不错啊!7个小时.......非常不错。

网友:
我现在正在用华硕T100 64G,10寸(1366*768),的确非常省电(运行魔兽3 ,播放录像,连续2.5小时,电量只是掉了34%,surface pro好像不到4个小时,所以我没选择它)
T100本身就带键盘(可拆卸),买了个蓝牙鼠标,当电工电脑电脑用;娱乐看网页、电影就拆下键盘当平板用,重量也很轻,非常方便。

网友G:
32G就不要入手了,容量太小,我昨天买了surface pro 128G版,续航差了点,windows 8平板真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是某想的,顿时觉得午饭就不想吃了

+1024.........

网友:
引用 网友G:
32G就不要入手了,容量太小,我昨天买了surface pro 128G版,续航差了点,windows 8平板真不好用。 ...

作为平板,是不好用...........但是作为便携电脑,可真便携

网友:
win8 metro界面的程序还是比较好用的,触摸很方便,可惜的是有用的程序少,即使有,都是娱乐用,功能比桌面版(就是平常PC版)的少了很多。例如QQ触摸版(就是metro界面下),就比桌面版削去了很多功能。

平板运行在桌面状态的话,触摸功能可以说不起作用。

网友:
dell v8p 64G+sandisk 64G卡+套子(非官方),美亚海涛的,到手不足一月,2300包邮,有意站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