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如何控制电源和电流

楼主(2014-01-19):
PWM 如何同时控制电压和电流

网友:
反馈什么就稳定什么

楼主:
什么意思

网友:
电压或电流任意一项超过规定的值,则关断或减低占空比

网友:
可以补一下知识了

楼主:
控制电压明白但是如何控制电流还是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电压明白但是如何控制电流还是没弄明白

控制电流比控制电压多个转换电路。比如通过取样电阻来获的电压然后反馈。

楼主:
什么样的电路能给个原理图么

网友(2014-03-03):
把你家电动自行的充电器折了,研究一下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