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亭的TDS510仿真器不能被电脑识别

楼主(2014-01-19):
        刚学DSP,用的是闻亭的TDS510仿真器,系统是XP的,USB插上仿真器,不能被电脑识别,没有出现提示安装驱动的界面,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也没有看到新的设备?

        请问谁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吗?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没用过闻亭的,但是仿真器插上,电脑一定要有反应,没反应只会有两种可能:
1、USB线断了;
2、仿真器烧了。

没装驱动之前,要是没弹出新硬件,肯定是这两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