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FPGA引脚内部上拉电阻的接通和断开?

楼主(2014-01-19):
FPGA引脚内部上拉电阻的接通和断开可以在Assignment Editor内添加:
To: 对应引脚信号,Assignment Name: Weak Pull-Up Resistor,Value: On/Off,Enable: Yes/No 。
这种方法只能固定设置引脚是否弱上拉,怎么在代码里用一个可变信号来控制引脚的上拉电阻是否接入呢?

网友:
我也只会手工指定的,运行时怎么在线配置,还真不知道。

不过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在上电配置时是有状态转换的,一定可以做到。期待高手回答,标记下。

网友:
标记下,我也希望知道

楼主:
顶起来,希望高手能看到,指点一下。

网友:
在程序没有配置前是由HSWAPEN引脚配置的,0,代表使用上拉。(以XILINX为例)
程序加载后,对没有使用的引脚的上下拉,是在开发环境的配置界面设置的。

楼主:
运行时怎么控制引脚内部上拉电阻的接入与断开?

楼主:
顶起来,希望有大虾看到并解答。

网友:
还真不知道如何在线改
一般都是约束文件或者工程设置指定的。

楼主(2014-03-15):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答案!期待有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