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要想买个上网快的台式机,求指导

楼主(2014-01-20):
LP要想买个上网快的台式机,求指导。

平时就是上网,看看股票,LP曾经平时用我的本本, 一不小心装了很多无用的软件啊, 插件啊, 我说了,她就不高兴。这次干脆买个新的。
上网本的笔记本买过,太小了,一屏看不全不爽,大家买上网本要慎重哦

但JD目前都是2G的内存的台式机, nainai的2G能用WIN7, XP都跑不动吧, 我一下晕了, 求指导!

网友:
网速要快才行。

网友:
你老婆想视频互动

网友:
我前两个月买了个主机(全新)。600多吧,2.5的CPU,2G内存,160G硬盘,集成显卡,上网肯定无问题,一般的软件也跑得很溜,比我老婆的笔记本快多了。我原来也是和老婆抢电脑用,烦,自已搞了台。

网友A:
2,3K的品牌台式机绝对达不到你要求的快。建议自己动手,淘宝销量大的买就行,我之前同样配了一台。给你推荐的配置:I3 4130盒或散,要静音的话独立再买个大风扇的散热,B85ITX主板,4G-8G内存,M5S 128G固态,视需求增加1-2T机械硬盘,乔思伯U2机箱,200块左右的静音电源。

网友:
我觉得网速不是局限在你的主机吧,你弄个100M是电信速度肯定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K的品牌台式机绝对达不到你要求的快。建议自己动手,淘宝销量大的买就行,我之前同样配了一台。给你推荐 ...

内部消息 给个链接啥的

&
感谢大家的建议, 不过2G的内存 怎么还是台式机的主流呢?

网友:
为什么DDR1 512M内存,赛扬2.66G的机子跑XP很顺畅

网友B:
我前几天弄了台ATOM525 2G内存 8GSSD,上网看电影很爽,北京电信,上网快关键是网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弄了台ATOM525 2G内存 8GSSD,上网看电影很爽,北京电信,上网快关键是网速吧。 ...

INTEL出的ATOM小板么?能给出具体型号不?
最近想做个NAS挂挂PT

网友D:
电脑配置低的话,就不要装太多无用的软件了~~~
还有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再好的电脑,你给她装的再好,叮嘱的再好,过段时间后,还是会说电脑又慢了,使用不当也是问题~~~有没有~~~

还有一点,网速也是关键啊~~~

综合匹配了才会快,就像木桶效应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出的ATOM小板么?能给出具体型号不?
最近想做个NAS挂挂PT

我买的二手小机器,联想启天E4100系列的,算上邮费400块钱。某宝上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配置低的话,就不要装太多无用的软件了~~~
还有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再好的电脑,你给她装的再好,叮嘱 ...

对于乱装软件这种,我目前的解决办法是:装XP,把需要的软件都装好,然后装个冰点还原。之后再安装的软件用绿色版或用云端。

网友:
我儿子还在一直玩的那个1G内存的,XP的系统,也算能用吧,要是更快了,不是更管不了了?更是玩的昏天黑地了?

网友:
2000大洋,随便买。速度飞快

网友:
多套两头骡子,一定快

网友:
组装个电脑吧,普通双核大内存装个64位系统

网友:
这年头的电脑还会影响上网速度?网速快慢关键在宽带,再贵的跑车在拥堵的城市道路一样龟速

楼主:
谢谢大家

2G内存运行XP(已经装了N个补丁),目前运行最新版本的QQ 啊, 够吗?

网友:
如果上网看电影ipad air会更好。

网友:
A8的cpu攒一台就行了

网友:
竟然还有上网快的主机,难道用4M的宽带可以跑出100M的速度?

网友:
只上网的话  果断ipad了

网友:
2G内存能跑,这个我很确定
上网看的电脑看到这个我晕倒
这个跟网速关系比较大吧
然后....2G内存,自己不是可以加的吗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