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里的电源是开关电源吗

楼主(2014-01-20):
WR847N里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啊,看不清。它标配的是9V电源,我现在想用12V的,不知道可以不,还有发现比9V低一点路由器就不工作了。请知情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么轻  肯定是开关电源

网友:
你拆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电源入口附近有电感的基本确定是开关电源。注意芯片耐压

网友B:
我原来有个路由器是5v的,电源丢了搞了一个5v的电源,重新上电好几次还是不行,要多试几次才能连上网,后来无意换了个5v2A的电源,问题解决。

楼主:
我猜测也是开关电源。主要是想知道用12V电源可否

网友: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有个路由器是5v的,电源丢了搞了一个5v的电源,重新上电好几次还是不行,要多试几次才能连上网,后来 ...

我的也是这情人,   9v2a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有个路由器是5v的,电源丢了搞了一个5v的电源,重新上电好几次还是不行,要多试几次才能连上网,后来 ...

原配9v 600ma,现有12v 1a,电量是充足的,就怕容易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9v 600ma,现有12v 1a,电量是充足的,就怕容易挂掉

不会挂吧,是开关电源

网友:
一般就是用到烂大街的34063,用12V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主要是电流要够啊,我用9V的替换他的12v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轻  肯定是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才更轻吧。。。。。。

一个IC俩电容搞定

网友:
847我这有一个,V1版本,不知道你的是不是,我这边的是一个山寨芯片,不过是mp1482 p2p兼容。

网友:
应该是路由问题,一般5V-12V上去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