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天线可不可以放在车内使用?

楼主(2014-01-20):
最近做一个车载手机定位设备,但是需要把天线隐藏,老板非让把喇叭天线藏在车内可是信号很差,不知道是什么的原因,菜鸟求指教,天线的安装还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把天线口指向没有贴防爆膜的车窗会好一点。最好还是放车外。喇叭天线指向性很强,如果在喇叭口方向有金属的话影响会很大

网友A:
是那种给警察部门做的定位手机的定位车吗?以前给他们提供过天线方案。8天线定位 装在车外 原来是8个喇叭天线 装在一个车顶行李箱伪装,后来换了很小很平的方案了。

网友:
楼上的表不要那么风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给警察部门做的定位手机的定位车吗?以前给他们提供过天线方案。8天线定位 装在车外 原来是8个喇叭天 ...

什么方案啊,能不能透漏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