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篇:Kinetis 120MHz主频芯片TSI低功耗例程

楼主(2014-01-20):
第二十五篇:Kinetis 120MHz主频芯片TSI低功耗例程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推出手把手学会官方例程第二十五篇:Kinetis 120MHz主频芯片TSI低功耗例程

飞思卡尔Kinetis 120M产品TSI_demo_lowpower例程实现RUN模式下手触覆铜,LED状态翻转的功能。还实现通过串口输入字符选择芯片进入低功耗的状态,这里低功耗的状态分别有:LLS,VLLS1,VLLS2,VLLS3。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后,可以通过手触覆铜实现芯片的唤醒,整个低功耗模式切换与唤醒操作都可通过波特率为115200bps的串口打印方式记录。

FSL中文论坛支持小组 - 我们“制作”你们需要的。

友情提示:请用除IE外的浏览器下载代码。IE下载会出现源代码无法解压情况。

网友A:
看看是啥玩意。。还要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啥玩意。。还要回复

是官方例程kinetis 120M的代码讲解以及结果测试!
回复就当是给我们的鼓励吧,以后我们会陆续推出更多的中文文档!

网友B:
手里有一个超强的开发板,带了TSI触摸按键。那次下载程序试了一下。挺好的。看到中间有一个空。有线连到单片机的引脚上。我有个疑问:如果自己做个能够带触摸的按键。这个按键需要特殊的工艺吗? 怎么进行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个超强的开发板,带了TSI触摸按键。那次下载程序试了一下。挺好的。看到中间有一个空。有线连到单 ...

你好,在我的文档中,有参考资料,你可以查看这个帖子:
http://www.21ic.com/app/power/201208/138774_2.htm

网友C:
记得上次投票说要推出一款开发板,怎么好像没消息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一个超强的开发板,带了TSI触摸按键。那次下载程序试了一下。挺好的。看到中间有一个空。有线连到单 ...

再给你个官方的应用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上次投票说要推出一款开发板,怎么好像没消息了现在?

这个开发板目前还在审核哦!

网友D:
120M的60/70都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M的60/70都能用吗

是的,但是要是K60和K70120M的,100M就不行哦!

网友E:
K系列的其他频率的好移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K系列的其他频率的好移植吗?

如果是100M的请参考K60 100M代码,
其实官方对Kinetis的不同频率都有相应的代码哦!
你可以搜索www.freescale.com/tower,这个下面有对应很多的不同频率的板子,然后进去就可以看到相应的代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要是K60和K70120M的,100M就不行哦!

我用TWR-K60F120M烧不进Flash哦,RAM调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TWR-K60F120M烧不进Flash哦,RAM调试是可以的。

你用代码文件夹中的CW里面的K60哦。
IAR中只有K70工程。

网友(2014-04-07):
哈哈  很好的东西 给力!!

网友(2014-06-12):
真是一份大礼,必须收下,谢啦!!

网友:
低功耗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