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画好的芯片封装导出打印?

楼主(2014-01-20):
AD9画的,想导出看看是否和芯片一样大,怎么导出打印?

网友:
有必要打印出来看和芯片一般 大么?

画封闭的时候,尺寸画好不就行了?

网友:
文件-打印预览,在页面点右键-页面设置,选择好纸张,缩放比例选择Scaled Print,系数填1,其他选项自己摸索设置一下就知道了。
打印机打出来的一般都会偏一点,用把钢尺量量自己修正一下比例系数。然后再把芯片放上去对比吧~

网友:
做芯片封装竟然不看datasheet……

网友:
新建一个PCB,可以拖进去好几个一起打印,画的再认真也要打印出来比对一下。不放心。

网友A:
有时候不放心的话我就生成光绘,用CAM350打开,然后打印出来,就跟Layout的大小一样,比对一下。

网友:
3楼说的对,pcb图可以1:1打印输出。File > Page Setup,这个要试试比例。
原则上比例1,应该是1:1输出,不知道为何老是偏小。
也可输出gerber,在CAM350中也可打印输出。

网友:
反正 我要是没用过的封装都打印出来和实物对比一下,或者板子的外形  1:1打印就可以

网友:
吃过偏小的亏(其实是应该主动画大一点,大的总是好的),直接在打印的封装上面量不出来,后来在旁边画两条线长度自己控制,一长一短,然后尺子量一下自己就有数了....

网友:
一比一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有必要打印出来吗?芯片datasheet里都有尺寸,实在不行用卡尺量一下,再在pcb里面用ctrl-M 测量一下图纸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放心的话我就生成光绘,用CAM350打开,然后打印出来,就跟Layout的大小一样,比对一下。 ...

对的啊,确实要这样啊,要不然看着是好的,板子做好了就傻眼了

网友:
我们还经常把板子打印出来,用不干胶粘在硬纸板上,来检查板子机械尺寸等参数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