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程y/2-sin(2*y)/4=x怎么解,x是自变量.

楼主(2014-01-20):
最关键是用计算机怎么解.

网友A:
这是一个超越方程!

网友:
自变量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超越方程!

是的,而且还是一个隐函数.

网友B:
matlab画曲线,眼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tlab画曲线,眼看

眼看没问题,问题是怎么用CPU求解

网友:
解析解没有。要数值解,《计算方法》有各种办法

网友:
穷举能解所有的方程
只不过时间问题

网友:
1、解单一方程:查表。
2、解任意方程:牛顿法。

网友C:
牛顿法解f(y)=y/2-sin(2*y)/4-x=0,以y/2-x=0的解为初值,一定是收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顿法解f(y)=y/2-sin(2*y)/4-x=0,以y/2-x=0的解为初值,一定是收敛的。

谢谢!我试试.

网友:
DSP这么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顿法解f(y)=y/2-sin(2*y)/4-x=0,以y/2-x=0的解为初值,一定是收敛的。

不好意思,本人愚钝,不会用牛顿法解这个隐函数,望你能明示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D:
牛顿迭代方程,在谭浩强的C语言里递归里有个例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顿迭代方程,在谭浩强的C语言里递归里有个例子的

这个是个隐函数啊

网友D:
只要是某一区间是过0的曲线就可以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某一区间是过0的曲线就可以求解

这个是过0了的,能否明示一下,在下实在是愚钝.

楼主:
好像懂了,编程试试看

网友C:
lqsoft 发表于 2 小时前
引用:   K.O.Carnivist 发表于 2014-1-20 20:38
牛顿法解f(y)=y/2-sin(2*y)/4-x=0,以y/2-x=0的解为初值,一定是收敛的。
不好意思...

f(y)=y/2-sin(2y)/4-x,f`(y)=1/2-cos(2y)/2。取初值y=2x,迭代y=y-a*f(y)/f`(y),直到f(y)的绝对值小于某小阈值,输出当前的y就是结果。这个方程取a=1应该就是收敛的。话说您是已知x要求y么?

网友:
里面有root 就是求解,多次递归,达到一定精度后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f(y)=y/2-sin(2y)/4-x,f`(y)=1/2-cos(2y)/2。取初值y=2x,迭代y=y-a*f(y)/f`(y),直到f(y)的绝对值小于 ...

非常感谢,刚刚弄出来了,然后又来看论坛,方法和你是一样的,只是初值的选取优化了一下,我选的预估函数是acos(1-(4*x/pi))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感谢万能的论坛!!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_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_t;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float flt_t;
typedef double lflt_t;

int8_t _roll_cal_(lflt_t src, lflt_t* dst, lflt_t* limit, uint32_t n_max)
{
        lflt_t error;
        for (*dst = src, *limit = *limit? *limit : 0 - *limit; n_max; n_max--)
        {
                error = src - (*dst - sin(*dst));
                *dst += error / (1 - cos(*dst));
                if ((error < *limit) && (-error < *limit))
                {
                        *limit = error;
                        return 0;
                }
        }
        return -1;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lflt_t result, error = 0.0003;
        if (_roll_cal_(6, &result, &error, 8))
        {
                printf((const char*)"cal fail!\n");
        }
        printf((const char*)"error = %lf\n", error);
        printf((const char*)"result = %lf\n", result - sin(result));
        return EXIT_SUCCESS;
}

网友:
推荐lz看看数值分析,有好多解法的

楼主:
这个是matlab之类的生成的?

网友:
你要解什么,我用y=x/2-sin(2*x)/4谷歌搜索直接就出图像了,这个和你的区别就是关于y=x这条只需做对称图形,或者你把x和y轴对调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atlab之类的生成的?

纯C代码好不

网友:
用MATHMATICA 就很容易解

网友E:
解决了也发个解决的方法啊,后来人要是有同样的问题再发一遍帖子不是浪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也发个解决的方法啊,后来人要是有同样的问题再发一遍帖子不是浪费吗? ...

f(y)=y/2-sin(2y)/4-x,f`(y)=1/2-cos(2y)/2。取初值y=2x,迭代y=y-a*f(y)/f`(y),直到f(y)的绝对值小于某小阈值,输出当前的y就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