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音视频光端机单光纤怎么实现双向传输的呢?

楼主(2014-01-20):
音视频光端机单光纤怎么实现双向传输的呢?多路音视频还要加上一个双向485,但是光纤只有一根

网友A:
难道你家看电影拉根网线,聊QQ再拉一根?
双向一般是靠泼长区分的,收发配对。

网友B:
光纤好像有什么多模和单模之分,然后光有不同波长,然后还有不同通信打包方式,你要怎么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好像有什么多模和单模之分,然后光有不同波长,然后还有不同通信打包方式,你要怎么通讯? ...

单模的,我不明白是怎样实现的,内部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家看电影拉根网线,聊QQ再拉一根?
双向一般是靠泼长区分的,收发配对。 ...

我现在有一个双向4通道音频+双向485的,是单模,单光纤的是CPLD做的,但是我需要加点控制功能,

网友C:
单纤双向是收发波长不同,通讯2端的光电转换模块成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纤双向是收发波长不同,通讯2端的光电转换模块成对使用

那光端机是不是有专用的编码方式的?

网友:
应该是受端和发端采用时分制,一段时间是发送端发数据,另一段时间是收端发数据,同步时钟应该取自光波信号。

网友D:
双向是依靠不同波长传输的,就像一个回路里有1K和2kHz的信号;
单模多模只是介质,就像铜线铝线;
光端机只是收发设备;
其实一个波长通过一定的调制方式可以同时实现不同信息传输,可以同时载有音视频,在逆方向使用不同的波长即可双向传输。通过特定波长的滤波片可以轻松的区分所需波长,也可以使用CWDM实现很多路等等吧,光通信水很深,我也只是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向是依靠不同波长传输的,就像一个回路里有1K和2kHz的信号;
单模多模只是介质,就像铜线铝线;
光端机只 ...

那有些视频+音频的双向,岂不是要几种波长?

网友:
收发波长不同可以简单理解为:
一端发射红光,对端用红色滤镜过滤后给接收管。
另一端发射绿光,对端用绿色滤镜过滤后给接收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些视频+音频的双向,岂不是要几种波长?

看你是否是双工了,
如果是双工,假如上行是1310nm波长光,下行1550nm也可,
如果是半双工,那一种波长即可,以现在的光纤信息量实现音视频即使这样也是轻而易举
当然如果信息量非常大,可使用一定间隔的波长做载体传输,现在的C/DWDM就是这样,可以实现很多路信息的传输

楼主:
哦,那我还要研究一下,怎样发I2S+485发出去

网友E:
1310 1490 1550 波长很多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10 1490 1550 波长很多种的

是同时发吗?

网友:
对的。epon中 下行1490,上行1310。有线电视现在一般是1550,也有1310.其实1550比1490有优势,但是考虑到三网合一的兼容问题,下行避开了1550,选用1490.下行的OLT是局端设备 对成本不敏感,选用了激光器较贵的1490。上行的ONU是终端设备,量大成本敏感,选用了低成本的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