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为想到一个好的点子:外挂 FPGA 做廉价的 480M .....

楼主(2014-01-20):
    我觉得逻辑分析仪比较花时间的是在分析软件和 Windwos 和驱程上,FPGA 处理 480MHz 的逻辑信号输入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如果用一片很廉价的 FPGA 芯片挂接一片 32bit SDRAM,再接一个简单设置接口(如 USB 转 RS232),在 PC 上写一个简单的设置程序,仅设置 FPGA 的输入 IO 口和输出 IO 的速度倍率和触发条件,在淘宝上购买一个廉价的 24MHz 的 USB 逻辑分析仪。

    工作过程是这样的,FPGA 收到设置的触发条件后,高速采样 IO 口存入 32Bit 150MHz SDRAM,保存 480MHz byte/S 的逻辑数据流,等存储满了再以 24MHz 的速率送给廉价的 USB 逻辑分析仪,只是自己看时,逻辑分析仪上的时间标得除以 20,你们觉得怎样,谁有空的做一个试试??

   或者有谁觉得分析软件和驱程很容易的,我和他合作做一个整体的 400、500MHz 的逻辑分析仪试试。

网友:
其实不用,用一个大SDRAM,采集以FS写入,传出以FS/20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威猛,我过来看看

网友:
LZ出钱就好搞
USB输入,MFC显示控制,FPGA采样。

网友:
LZ出钱就好搞

楼主:
关于逻辑分析仪,我最近没有特别迫切的需求,所以只是想想,倒是公司的试验电源输出电压范围太小我不太满意,想抽个时间自己试试以前设想的 8 相纯数字电源,输出电压暂定 0 - 120V 。

网友A:
lz我更看好你那个 示波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最重要的是触发能力,你这样没办法做480MHz的触发。如果你把触发也做了,那跟完全版的逻辑分析仪也没啥区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最重要的是触发能力,你这样没办法做480MHz的触发。如果你把触发也做了,那跟完全版的逻辑分析仪 ...

按照楼主的思路我理解应该是:500M的信号--------->FPGA存入SDRAM------------>信号采集结束FPGA读SDRAM数据------------>廉价的24M逻辑分析仪

估计楼主使用起来会蛋疼,数据量太大,SDRAM里面的数据要一次一次的给廉价逻辑分析仪,信号也只能一段一段的看。

每个信号输入端的触发可以用拨码开关来选择,不用写上位机的串口程序这么麻烦

网友D:
发个链接,无关LZ的主题

http://nahitafu.cocolog-nifty.co ... rtix-7axi-4--1.html

USB3.0才是发展的正路,简单缓存一下就上传了

网友:
以前我发过如何最高上万倍降低向电脑传输数据量的压缩办法,反响不大,懒得做下去,丢在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思路我理解应该是:500M的信号--------->FPGA存入SDRAM------------>信号采集结束FPG ...

那是你理解错了,怎么会一段一段呢?采样的数据已经是完整的了,只是采样完成后,将原先采样的数据从 SDRAM 读出以 24M 的码流发给廉价 USB 逻辑分析仪,逻辑分析仪收到的是 24M的数据,只是逻辑分析仪的时间标不对了,如果上面显示 1uS 实际就是 50nS,如果前端是 10 倍率 240MHz 采样,那么时间标就得除以 10, 即 100nS。

    当然其实这些都只是替代方案,最好的方案是 USB3.0, 但是我不会写 USB 的底层驱程和 USB 3.0 的通许协议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更看好你那个 示波器。。

那个示波器只是实验玩的,暂时先那样将就用,如果要再做功能更强的实验需要不少钱的哦!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回去做一个玩玩,原理图、PCB板图、单片机程序、FPGA 芯片数据都在那个帖子上。

网友:
楼主我也看好你做的示波器。

网友:
多说几句,没必要用SDRAM,SRAM足矣。泰克安捷伦的几万的示波器也才10M、8M的存储深度。正常的开发流程是,用示波器看局部波形,自己做采集设备采集专用数据。逻辑分析仪我有都基本不用。周立功的几万的逻辑分析仪也用过,我感觉也没有示波器加专用采集设备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示波器只是实验玩的,暂时先那样将就用,如果要再做功能更强的实验需要不少钱的哦!如果你感兴趣可以 ...

楼主我倒劝你好好弄弄那个DPO的示波器,那是你的一个有实用价值的IDEA,绝对是以后数字示波器的一个发展方向。
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对模拟示波器了解不多,反而不容易开发这种机型。

而且关键的已经过了,见到效果了。
当然,除非都是抱着玩玩的感觉。

网友:
用网络更合适 千兆网卡 pc端不需要驱动 不过板子这边估计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逻辑分析仪,我最近没有特别迫切的需求,所以只是想想,倒是公司的试验电源输出电压范围太小我不太满意 ...

8 相电源,是有8种相位关系吗!

网友:
觉得逻辑分析仪好不好用关键在上位机软件,以前用过NI的几万块觉得软件也很垃圾,不知道是不是没用对?!

网友E:
数据传输应该用USB3.0,接口方便易用,传输速度快,同时板载大容量的SDRAM。重点和难点在上位机程序上。不知道LZ的FPGA实现的480M的采集速度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链接,无关LZ的主题

http://nahitafu.cocolog-nifty.com/nahitafu/2013/12/artix-7axi-4--1.html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传输应该用USB3.0,接口方便易用,传输速度快,同时板载大容量的SDRAM。重点和难点在上位机程序上。不 ...

因工作需要我较关注专业广播电视上的一些相关的技术,Altera 有一个标清 SDI (标清 SDI 是 270M 的串行数据流)数据接收软核,在它的 Datasheet 上有介绍它的工作原理,它仅使用低端的 Cyclone II 在内部使用几个相位时钟,用普通的 IO 口 形成 1350MHz 的采样,你可以去看看会对你有所启发。事实上也就是说现在最低端的 FPGA 也可以做到 1GHz 的逻辑采样。。

网友(2014-07-17):
楼主你的这个想法不错,我可以考虑把我的逻辑分析仪做上这个支持。
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500M 的 32通道的逻辑分析仪 。

网友F(2014-09-25):
500M 支持SALEAE界面的马上就做出来了 低调的宣布  就应该在一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0M 支持SALEAE界面的马上就做出来了 低调的宣布  就应该在一周内。

恭喜~恭喜~

网友:
做好了,试验通过了,马上出产品了。现在是使用的是SALEAE16 的界面,16路的时候,  从0.5M到10M 乘以50 就是25M 到500M  。
我专门开帖子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厉害,非常佩服啊

网友:
佩服,这东西做出来要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