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芯片TMC262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0):
最近在调试TMC262步进电机控制芯片,架构是LPC2119+TMC262,用的是脉冲控制方式,电压30V,电流4A左右,发现电机不能正常运转,出现抖动,有经验的大大指点下吧!!!!!!!!!!!!

楼主:
自己先顶下,有经验的大大,可否加小弟QQ,775731292

网友A:
请问这款芯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款芯片多少钱

70元左右

网友:
这个片子一般人玩不起啊!!

楼主:
没有大神用过吗,小弟很着急啊!

楼主:
换了一个国产电机能正常运行,也是60的.纠结

网友:
就一个驱动芯片就这么贵

网友(2014-08-26):
TMC 确实有点贵,不过性能也确实好

网友B(2016-04-26):
怎么这样贵啊。。。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这样贵啊。。。太贵了。。

我们有类似的芯片,便宜很多,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