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跑吞吐量死机(求助)

楼主(2014-01-21):
公司做的一款11ac双频路由,跑吞吐量1-6分钟不等就会死机内核报错,也加了电风扇扇热辅助,具体报错error: Oops: 80000005 [#1] PREEMPT SMP
last sysfs file:
Modules linked in: wl(P) dpsta(P) et(P) proxyarp(P) igs(P) emf(P) ctf(P)
CPU: 0    Tainted: P             (2.6.36.4brcmarm #4)
PC is at 0x2430024
LR is at wlc_stf_spatial_map.clone.5+0x4/0xa8 [wl]
pc : [<02430024>]    lr : [<bf194378>]    psr: 80000113
sp : c782d9e8  ip : 00000000  fp : 00000000
r10: c6f91082  r9 : c6f910fe  r8 : 02430024
r7 : 00000003  r6 : c59dc000  r5 : 02430024  r4 : c6ae3000
r3 : 02430024  r2 : 02000000  r1 : 00000003  r0 : c6ae356c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Control: 10c53c7d  Table: 05b5c04a  DAC: 00000017

Code: bad PC value
---[ end trace 6977bc4463633ccf ]---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网友A:
先查焊接吧。方案基本没问题,除非布线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焊接吧。方案基本没问题,除非布线毛病

贴片是贴片厂贴的,就几个电容是我手工焊的,目前几块板都存在跑吞吐量过一会就掉线,

网友:
路由器的软件不行吧……最大可能就是分配内存分着分着就分光了

网友:
很可能是4L说的内存分光了

网友B:
路由器背板交换容量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背板交换容量多大啊?

cpu 800MHZ 双核,内存128M DDR2

网友:
高科技,只能帮顶。

网友:
多数是驱动问题,着重检查缓冲区操作代码。

网友C:
请问,如何用一台电脑跑流量测试啊?我的6300V2老是掉线,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何用一台电脑跑流量测试啊?我的6300V2老是掉线,想试试。

NetIQ Chariot 测试

网友:
470X的ARM?什么时候上市?价格几何?

网友D:
内存,也可先查下硬件看。看内存芯片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也可先查下硬件看。看内存芯片是否有问题。

内存和参考设计一样是ddr2,现在是bga封装,现有设备也不好拆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存和参考设计一样是ddr2,现在是bga封装,现有设备也不好拆换

加热下BGA看。我们之前有一款核心板,也是在进行大数量操作的时候报什么OPS错误。有的加热下内存芯片就好了。有的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下BGA看。我们之前有一款核心板,也是在进行大数量操作的时候报什么OPS错误。有的加热下内存芯片就好 ...

用风枪加热吗。拆换是不可能了。没有相应设备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风枪加热吗。拆换是不可能了。没有相应设备

用风枪度下看吧。不过加热前,先涂点助焊膏在芯片周围。要不干吹容易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度下看吧。不过加热前,先涂点助焊膏在芯片周围。要不干吹容易挂的。 ...

3q,我试试看

网友:
BCM4709? 什么时候上市啊,能不能流出一小批给amobbs的兄弟们分享一下

楼主:
bcm4708,产品就是标题的问题,不稳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bcm4708,产品就是标题的问题,不稳定

大家说主要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