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LPC1788 emwin 移植 为什么 运行到 GUI_Init(); 卡死

楼主(2014-01-21):
网上找了一个现成的貌似英蓓特  LPC1788  emwin 无OS 代码   仿真时 为什么 运行到 GUI_Init(); 就卡死

先谢

194莫元 已是全部家当

网友A:
估计是你的SDRAM配置不对,导致GUI内存管理出问题了,你看看你的SDRAM配置,你板上的SDRAM是32bit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SDRAM配置不对,导致GUI内存管理出问题了,你看看你的SDRAM配置,你板上的SDRAM是32bit的吗? ...

搭车问个问题,LPC1788使用两片16bit的SDRAM K4S561632组成64MB 32bit后,程序从使用一片32MB 32bit SDRAM K4M563233的代码修改的话,是不是只要把SDRAM_SIZE改为0x04000000就行了?其他参数都不用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SDRAM配置不对,导致GUI内存管理出问题了,你看看你的SDRAM配置,你板上的SDRAM是32bit的吗? ...

UCGUI 牛人 nongxiaoming  终于出现了,SDRAM是 K4S561632    这是我的开发板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个问题,LPC1788使用两片16bit的SDRAM K4S561632组成64MB 32bit后,程序从使用一片32MB 32bit SDRA ...

不是的呢,还有几个参数配置不同,具体看数据手册上有讲,官方历程里面也有的,你可以看看,我之前提供的工程中也有写,上面直接配置一个宏定义就可以打开是16bit还是32bit了。区别你自己去看看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呢,还有几个参数配置不同,具体看数据手册上有讲,官方历程里面也有的,你可以看看,我之前提供的 ...

总线位宽是一样的,都是32bit。只是由一片32bit位宽32MB的SDRAM,变为由两片16bit位宽SDRAM组成的32bit 64MB,只要修改长度就够了吧?总线宽度没变的。

我只修改了SDRAM_SIZE后,运行SDRAM测试是通过了。但是在memory窗口查看内存,发现超出SDRAM地址范围一点的区域,0xA4000000之后的内容也变成了内存测试时使用到的数据。开始我以为是调试器内存缓冲问题引起的。但是在J-link设置里面关闭了内存和代码缓冲功能,还是和之前一样。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哪里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UCGUI 牛人 nongxiaoming  终于出现了,SDRAM是 K4S561632    这是我的开发板电路图。  ...

ucgui牛人谈不上,这些都是之前在学校有时间玩玩而已,现在工作都没有用这个,都是用的RTGUI,希望有一天RTGUI也能像emwin这么优秀。你这个SDRAM是三星的,你那个工程里面用的是海力士的,里面的配置不懂你有没有改,SDRAM的参数有些可能不一致,具体要看你使用的SDRAM的数据手册。有些也是相兼容的。还有看你的工程里面,应该是从emwin官方给的工程改的,链接脚本里面有
RW_RAM1 0xA0000000 UNINIT 0x02000000  {  ; RW data
   * (VRAM, GUI_RAM, GUIDEMO_STACK, FS_RAM, IP_RAM, USB_RAM)
  }

3上定义的这堆东西已经不再使用了,你可以看看我之前提供的工程,我之前提供的一个16bit SDRAM的工程应该可以在你这个板子上跑起的,我那时候用的sdram也是K4S5616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线位宽是一样的,都是32bit。只是由一片32bit位宽32MB的SDRAM,变为由两片16bit位宽SDRAM组成的32bit 6 ...

这个是可以的,我以为你是16bit的换成两片组成32bit,搞错了。对于你查看0xA4000000以外的地址数据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0xA4000001地址的数据其实等于0xA0000001的数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实际上MCU发出0xA4000001地址的时候,地址线已经超出你sdram的数据,你的SDRAM收到的是低位的地址,最高位丢失。也就是你的SDRAM收到的是0x01,那个0x4000001最高位已经丢掉,但你的MCU还说认为是这个地址的数据,读取数据的时候读出的数据其实是0x01处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我以为你是16bit的换成两片组成32bit,搞错了。对于你查看0xA4000000以外的地址数据来说是 ...

恩,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