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代码自动生成工具

楼主(2014-01-21):
       拜读了傻小孩、上官等大神关于的状态机的帖子,受益匪浅。感觉状态机在他们手中以及被玩的出神入化了,初学者需要花不少时间才能理解其中的奥秘。相比而言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状态机代码生成工具就比较“接地气”了。
    状态机的代码有个特征是结构化比较明显,比较适合自动生成。类似的状态机代码生成工具有IAR的visualSTATE、matlab以及一些专业工具等,但这些工具要么直接生成二进制代码,要么需要花时间去熟悉。我的这个状态机代码生成工具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快速上手,几分钟就能学会使用
2.支持状态化简功能,能够自动发现等效状态并将其合并(状态化简使用了图的DFS遍历算法)
3.可生成switch case形式和函数指针形式两种形式的代码
4.仅支持一级和一维的且不支持阻塞最简单的状态机,但有的时候简单的才是最有效的
    详细的step by step的使用说明在附件中的文档中找到。工具我测试过,但不能保证没有bug,欢迎大家指出使用的过程中发现的bug。
    状态机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思维模式去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够加快设计到实现的过程。最后希望这个工具能够让初学者爱上状态机

网友:
差点就沙发了

网友:
留下脚印,以后再看

网友A:
不错,楼主能再接再励做个图形化界面就更好了。
我们现在开发做架构都是用Simulink的StateFlow工具来建模,配合AutoBox做仿真,最后能直接生成C代码。

网友:
支持
粗略看了一下 跟TI的很像
不知道化简功能如何

网友:
先mark再细看!

网友B:
推荐一个功能更强的,我一直用它,感觉比visualSTATE好用: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fsme/?source=directory

网友:
不知道和visualstate比有啥优势

网友C:
打不开,报错,如图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赞一下
不过我更喜欢自己敲  熟悉工具比较麻烦

网友:
先顶顶再说啊

网友:
下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
LZ的工具是命令行的

LZ的工具生产switch case 状态转换框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不开,报错,如图

不应该啊,我这边一直没有问题的,实在不行你重新编译下源码试试。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不错啊。。这个好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敲代码,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傻孩子顶,我也顶

网友:
楼主能够提供参考的那几个帖子。。。

网友:
Qm画状态极工具,

网友:
好吧,这个界面有点意外

网友:
我也喜欢自己敲,这样逻辑比较清晰

网友:
过来顶贴 十分感谢!

网友:
先顶起。mark一下再细看!

网友:
状态机果断mark

网友:
虽然暂时不会用,但还是再顶顶,另外推荐QM:

网友D:
我用VC6.0编译楼主代码, 生成的debug和release的exe均不能正常运行, 提示内存不能读, 但调试模式可运行, 没细看楼主代码, 希望楼主再审查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做个标记,以后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VC6.0编译楼主代码, 生成的debug和release的exe均不能正常运行, 提示内存不能读, 但调试模式可运行, 没 ...

我试了VC6.0编译也是可以的。现在源码比较乱,抽空将代码重写一遍,然后再试试。

网友:
用qm全自动搞定的路过

支持lz,但是lz也要看看外面的世界,优秀的开源的状态机很多,

网友:
QM,你值得拥有!

网友:
mark.楼主这么niubility,楼下知道吗

网友:
有意思,楼主有心啊

网友:
mark,先做个记号

网友(2014-05-15):
经常用到状态机,必须顶!

网友(2014-07-11):
QM那里有下载

网友(2015-01-31):
真得很值得 这如何去改变教学 很伤脑子

网友:
多谢楼主  简单接地气

网友:
IAR也有状态机工具。与MCU有关。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功能更强的,我一直用它,感觉比visualSTATE好用: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fsme/?source ...

请问   你提供的这个工具如何生成C代码啊,,没有看到相关的菜单,请指教!!!!

网友:
状态机主要能干嘛呢??

网友:
赞一个。试了试,挺好玩

网友:
逛了一下http://www.state-machine.com/
下载个在STM32中的例子,贴上来不知道对大家是否有帮助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图形化就更接地气了

网友:
谢谢了,下来玩一玩。

网友(2015-04-16):
学习中,以前试过IAR出的状态机软件,感觉还不错

网友:
收藏,状态机目前只是使用在项目里某些小地方,整体状态机对状态的划分有点让我头痛,把握不住粒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大点的也没有用过.把握不住状态的划分.分出后感觉容易,如何把状态分出来很痛苦.

网友:
楼主真心厉害,这玩意是用什么思路实现自动生成代码的

网友:
我也推荐QM ,不错的

网友:
马克一发 状态机

网友:
真太厉害了,第一次看到有这个东西,开眼界了!

网友:
顶一个,记号

网友:
必须马克,太好了。

网友:
高手,加多一点说明就好了,这样可以快速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不开,报错,如图

同样的问题,打开报错

网友(2015-08-17):
如果改成VC 工具更实用吧

网友:
mark一下,状态机代码自动生成工具

网友:
太强了,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备注一下,以后也许有用

网友(2019-04-30):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功能更强的,我一直用它,感觉比visualSTATE好用: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fsme/?source ...

mark 状态机

网友:
可以可以  以后有用了

网友E(2019-12-07):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功能更强的,我一直用它,感觉比visualSTATE好用: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fsme/?source ...

自动生成C++代码,然后手动改成C吗,不少台系单片机,内存小,C编译器功能弱,编译不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楼主能再接再励做个图形化界面就更好了。
我们现在开发做架构都是用Simulink的StateFlow工具来建模, ...

谢谢推荐

Mark一下 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生成C++代码,然后手动改成C吗,不少台系单片机,内存小,C编译器功能弱,编译不了的吧。 ...

代码的生成是 python 脚本结合 mako 模板来做的,自己写个 C 语言版本的 Mako 模板就行。
照着 C++的版本照葫芦画瓢就行,去掉 QT 的东西。

# coding: utf-8
<%!
from textwrap import wrap
%>\
#include <QVariant>
#include <QQueue>
#include <QPair>

class ${machine.name} {
public:
    enum State {
    % for s in machine.states[:-1]:
            ${capitalCase(s.name)},
    % endfor
            ${capitalCase(machine.states[-1].name)}
    };

    enum Event {
    % for e in machine.events[:-1]:
            % for l in wrap(e.comment, 80):
            //  ${l}
            % endfor
            ${capitalCase(e.name)},
    % endfor
            % for l in wrap(machine.events[-1].comment, 80):
            //  ${l}
            % endfor
            ${capitalCase(machine.events[-1].name)}
    };

    class Delegate {
        public:
    % for i in machine.inputs:
        %if i.comment:
            %for l in wrap(i.comment, 80):
        //  ${l}
            %endfor
        %endif
        virtual bool ${i.name}(const QVariantMap& params) = 0;
    % endfor

    % for o in machine.outputs:
        %if o.comment:
                    % for l in wrap(o.comment, 80):
        //  ${l}
                    % endfor
        % endif
        virtual void ${o.name}(const QVariantMap& params) = 0;
    % endfor
    };

        State currentState();
        Delegate* delegate;
        QQueue<QPair<Event, QVariantMap> > eventQueue;

        ${machine.name}(Delegate * delegate);
    void processEvent(Event event, const QVariantMap& params);
    static QString stateName(State s);
        State currentState() const;

private:
        void processEventInternal(Event event, const QVariantMap& params);
    State _current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