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975 24V系统输入常高上电烧毁(已解决)

楼主(2014-01-21):
MC33975的SG引脚之一上电时直接加24V,上电即烧毁
板子上共有2片,两者电源共用一个防反二极管1N5819再接9.6V,Wake接地,其它接线为数据手册上的典型接法

2014年1月22日编辑,追加图片和情况描述。

图中烧毁芯片引脚都为SG,实际的电路图中,SG引脚都有100nF和10K电阻到地,然后直接通过连接器接到外部开关。

下图所示原理图在12V系统里使用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您好,关于MC33975的问题,您可以发送问题的详细描述到support@freescale.com,我们这里会有更多相关的专家替您解答。
为了方便国外的工程师能够读懂您的问题,问题描述最好采用英文书写方式!

楼主:
还没有下班啊,谢谢了,明天弄个清晰点的相机把现象拍下来,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下班啊,谢谢了,明天弄个清晰点的相机把现象拍下来,发好了

好的,明天我这边也会尽力帮您联系相关的工程师解答,如果联系不到,还是建议你发邮件哦!
因为邮件肯定会分到相关的工程师给您解答的。

网友:
楼主,您好,我们这边目前没有支持您这款芯片的工程师,还请您发送问题的详细描述到support@freescale.com
问题的描述请用英文,然后图片请用附件形式传送。
谢谢您的配合!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了下数据手册,我想你的SG引脚,输入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呢?
在不在那个数据手册范围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看了下数据手册,我想你的SG引脚,输入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呢?
在不在那个数据手册范围内呢?

SG引脚没有加限流电阻,后来加了10K的限流电阻,多次开关33975不再发热损坏,限流电阻上的压降约为输入电压的1/15。
上图给出实际是SG引脚做电源的限制值(Source),我的设计不做电源,只做输入,并且全部设置成三态。
不过SG引脚不加限流电阻确实不保险。奇怪的是,在12V系统里测试不出问题,24V系统测试就烧芯片,有些芯片表面没烧毁,到时已经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SG引脚没有加限流电阻,后来加了10K的限流电阻,多次开关33975不再发热损坏,限流电阻上的压降约为输入电 ...

我觉得,如果输入电压调高的话,需要再次调整一下限流值。需要保证输入芯片引脚的电流在范围内,不然就会倒灌到引起内部电路损坏。
你可以再调整限流值试试。

楼主:
没问题,公司48V可调电源被我搞挂了,明天用两台30V串起来,再试试

网友:
好的,期待您的测试结果分享!

楼主:
最新测试结果,SG引脚未加限流电阻:
1、输入电压加32V,反复上电500次未烧毁
2、输入电压加34V,反复上电200次未烧毁
3、输入电压加36V,反复上电50次烧毁

网友:
另外,您这个问题有没有提SR呢?
建议可以测试同时提一个SR,看看这方面的专家怎么讲。

楼主:
尚未提交,老板要求先做电压实验,否则我一直享受口水大餐和噪音大餐

楼主:
已发SR了,做这活实在没积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SR了,做这活实在没积极性!

很好,你发SR,我们这边相应的工程师也会做出回答,他们的经验更丰富,可能给你指出问题。
发过后,你还可以继续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