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mos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4-01-21):
      电路图是这两天搭的一个恒流电路,其中R6是负载,实际中接的是LED灯,Q5使用的是AO403P管,Q6使用的是AO3400N管(用来控制不同的恒流值),在论坛上看了很多帖子,在Q5的G端串入一个较大的电阻,串入后解决了恒流是震荡的问题,恒流数值也和计算数值误差很小,但是Q5发热严重,巨严重的那种。未串入电阻,电路有点小震荡,电流也能恒定在一个数值,但是和计算值不同,Q5发热也不大!
      想问一下,在G端串入电阻,是不是不科学的方法?
      还有,一个正常的恒流电路,在G端那里是应该开关型类似于pwm的那种信号,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值?
      谢谢...!

网友A:
感觉好乱  能不能按照功能框图一样重新布局下

网友B:
用比较器, 意思是说这个电路工作在振荡模式下面的么? 那还不如pwm芯片加运放来搞算了. 不是振荡模式的话还是换成运放合理. 振荡模式的话,我也不会分析...太高级了.

1M加在G明显是错误的, 不振荡因为电阻把环路带宽搞低了.

网友:
线性恒流源本来就烫手, 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乱  能不能按照功能框图一样重新布局下

下边就是对电流进行采样后用393电压比较器比较后控制左上角mos,右上角那几个三极管是用来把3.3v的电平转换成为更高的电平用来控制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比较器, 意思是说这个电路工作在振荡模式下面的么? 那还不如pwm芯片加运放来搞算了. 不是振荡模式的话还 ...

我是不想让电路震荡的,谢谢···!
请问一下,一个正常的恒流电路,在G端那里的信号应该是开关型类似于pwm的那种信号,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想让电路震荡的,谢谢···!
请问一下,一个正常的恒流电路,在G端那里的信号应该是开关型类似于 ...

我见过一次, 驱动是有轻微振荡的, 带电感负载, 负载电流稳定.
一般来说是一个稳定驱动的电压, 但最终原则以负载电流稳定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