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能破解吗?

楼主(2014-01-21):
有个朋友的产品的控制部分长期PLC配套,但负责PLC编程的人不干了(闹翻了),并且不提供支持。现在朋友找我想办法。

具体是西门子的S7-200,S7-300这种PLC。我没搞过PLC,所以来咨询。

1)是否必须提供PLC程序源码才能维护,或者扩展。
2)如果能找到熟悉西门子PLC的人,是不是可以很快搞定这些并且上手?

补充:现在的问题就相当于,有一些具体的PLC配套的产品,但没有做维护和开发,源代码之类的资料也没有。但是对于具体的控制逻辑和需求,有人很熟悉,但不懂PLC。我的问题就是:是否找个PLC的高手来,这一切就能搞定?

另外,这里是不是不能发招聘广告?如果要发招聘广告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如了解工艺,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了解工艺,肯定没问题的!

工艺 指什么? 具体的控制流程之类的吗?

网友:
有的型号的plc可以解密,把程序读上来。懂工艺可以配合着把plc程序搞出来

网友:
工艺就是你说的具体的控制流程

网友:
西门子的PLC用的多,会的人应该不少。换人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半年才能搞定以前的程序。因为程序一旦被使用后,设备基本是不会停下来了,让不熟悉程序的人维护,外部仪表线路还可以,要是涉及到内部程序优化的话,新手做做这个事情有酿成事故的风险。加了密的PLC肯定是要先解密后,慢慢复原源程序,特别是变量的描述,等程序完全恢复后,研究透了才能进行很好的维护。

网友:
其实就是解密吧程序搞出来,做点表也要很长时间的。西门子的许多200,300的都可以解密。

网友B:
老款的西门子200型挺好破解的,听说新款的不容易破了,你不是说有很熟悉工艺的么,那找个搞plc的重新搞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的西门子200型挺好破解的,听说新款的不容易破了,你不是说有很熟悉工艺的么,那找个搞plc的重新搞应该 ...

我看过控制流程,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对于用过PLC的老手肯定是属于最简单的应用。就是几个开关输入,一个脉冲计数器,几个继电器输出,没有算法,没有闭环控制,没有PID之类的,如果是51单片机来实现同样的逻辑,应该一个晚上就能搞定程序。问题就是没搞过PLC,这个熟悉PLC的人上哪去找呢?

网友:
如果工艺需求、PLC外围电路设计都有,那请个人来从头做也是可以的。

如果仅仅是复制现有PLC程序,可以从现有PLC中上传整个工程代码,再原封不动地下载到新PLC里。这种情况,建议楼主买本教材稍微自学下Step7的用法就成了,不用学编程的。

如果想要修改PLC程序,又没有源代码,那得看PLC中的程序有没有被加密,加密的想办法去解密;没加密的,则需要搞清楚各个变量、IO、功能块、数据块的作用(结合电路与工艺流程分析)才能修改好,这个工作量取决于程序复杂度和程序类型,如果是梯形图还好些,如果是SCL编译成的,没有源代码情况下,这就相当于搞反汇编了,工作量可能不是一般地大,代价很高(取决于算法复杂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过控制流程,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对于用过PLC的老手肯定是属于最简单的应用。就是几个开关输入,一个 ...

这么简单的程序就不用破解了吧,直接按流程重新编一个程序就得了

网友C:
多大的系统,或者说一下多少个IO,外围有什么,PLC硬件大概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系统,或者说一下多少个IO,外围有什么,PLC硬件大概多少钱?

看了下接线图纸,西门子CPU224XP,2个模拟量输入(4-20mA),5个开关输入,两个开关量输出,8个继电器输出,一路Modbus-J1939模块,一个以太网模块接交换机。

但产品有多种,每种的配置都会略有区别,但基本上差异不大。

网友:
淘宝上有提供相关服务的,要拆芯片,但是上传上来的是没有符号表的,后期开发不好搞
要是不复杂,找几个学生研究一下说不定就能搞出来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接线图纸,西门子CPU224XP,2个模拟量输入(4-20mA),5个开关输入,两个开关量输出,8个继电器输 ...

看来难度主要在通讯控制上

网友:
可以破,也可以根据你的工艺要求重写程序

楼主:
如果有上海苏州武汉熟悉PLC的朋友,请站短我

网友C:
是否有专门的通讯协议是不公开的?如果工艺过程没有问题,重新做一套程序呗。
  建议花费六位数字的费用重新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有专门的通讯协议是不公开的?如果工艺过程没有问题,重新做一套程序呗。
  建议花费六位数字的费用重 ...

据我所知没有什么特殊定制的通讯协议。J1939基于Can-bus的,用于柴油机和变速箱控制,以太网是用来将几个PLC系统和一个中央控制系统(也是类似PLC)组网。

不是重新做“一套”的问题,而是多套配置不同略有变化的,另外还有后期的维护。

网友:
西门子的S7 200不带CN后缀的PLC很好破解,可以把源程序读上来分析。

网友:
J1939,看来是控制汽车上发动机测试的工具,或者控制柴油发动机的,人家已经用了MODBUS转J1939的玩意了,

网友:
开发者需要了解PLC与基本的J1939协议,其实也挺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没有什么特殊定制的通讯协议。J1939基于Can-bus的,用于柴油机和变速箱控制,以太网是用来将几个 ...

难道是康明斯发动鸡

网友E:
我搞西门子编程有一定年头了,目前从前公司辞职待业中。看过楼主的描述,对我来说,一点没有难度。如果楼主可以提供来回车费的话,我很乐意上门帮你彻底解决难题。具体事项可以私信我。

网友:
拆机破解很容易的,有一定的风险。西门子PLC带cn的是针对中国客户用的,一般都是拆机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搞西门子编程有一定年头了,目前从前公司辞职待业中。看过楼主的描述,对我来说,一点没有难度。如果楼主 ...

加我QQ:21917500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康明斯发动鸡

卡特皮勒

网友F:
各位别掺和了吧……LZ都说了很简单了……明显是觉得简单把搞技术的踢走……

各位搞技术的难道没一点兔死狐悲的心情,还要对自己同行落井下石吗……

网友:
我觉得报价在10万才靠谱

网友G:
能给你10万,前面的那位又怎么会走呢

网友H:
用51一个晚上能搞定的,而且IO使用不多,逻辑时序都知道,还不如直接找人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给你10万,前面的那位又怎么会走呢

哈哈,所以要报价10万。

网友:
估计还价为1千

网友I:
200 300解密很简单,随便百度下基本搞定!
200就算是最高加密等级解密修改EEPROM就好了,300可以直接读(当然需要解密软件)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I:
200 300解密很简单,随便百度下基本搞定!
200就算是最高加密等级解密修改EEPROM就好了,300可以直接读(当 ...

300的解密有啥用,用SCL写,然后如果没有源文件,那就是汇编的级别,几千上万行类似汇编的语句能把人搞死。有读汇编的功夫还不如重写

网友I:
引用 网友C:
300的解密有啥用,用SCL写,然后如果没有源文件,那就是汇编的级别,几千上万行类似汇编的语句能把人搞死 ...

貌似人家要来生产而已,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貌似人家要来生产而已,呵呵

楼主位说要用来维护和开发,这是测试设备需要经常调整程序,修改参数等,不是量产的消费级玩意儿。
  这样的测试设备一般价格在10万到百万元的。不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会被骂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说要用来维护和开发,这是测试设备需要经常调整程序,修改参数等,不是量产的消费级玩意儿。
  这 ...

维护和开发??
那只有2个办法了,1,求原作者  2,重新编写!

网友D:
用单片机来写PLC程序其实是很麻烦的,没有做过的不知道,以前去东营帮人测试过类似的柴油发动机也就康明斯和卡得彼勒了,J1939采用权值和方法,一般都有提供SPN可疑参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来写PLC程序其实是很麻烦的,没有做过的不知道,以前去东营帮人测试过类似的柴油发动机也就康明斯 ...

当使用ST/SCL这样的高级语言来写PLC程序时,其实就相当于把PLC当单片机在开发了,复杂的算法应用中,梯形图反而很不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位别掺和了吧……LZ都说了很简单了……明显是觉得简单把搞技术的踢走……

各位搞技术的难道没一点兔死狐 ...

哎,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51一个晚上能搞定的,而且IO使用不多,逻辑时序都知道,还不如直接找人重写。 ...

我这么说有误导,收回。

只是控制逻辑简单,不包括基于can-bus/J1939,以太网这些,不过有完整协议栈支持的话,应用层的设计也不会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么说有误导,收回。

只是控制逻辑简单,不包括基于can-bus/J1939,以太网这些,不过有完整协议栈支 ...

你这么说更让人伤心……如果按照你的思路来,微软既然都把操作系统、office都开发成熟完整这么多年了,为啥人家电脑城一张5块钱的光盘就能把所有东西都囊括其中,你微软光卖一张系统盘或office就要这么多钱……

网友(2015-09-02):
刚介入PLC,谢谢分享